客户一描述,我就知道遇到疑难杂症了

楼主(2011-11-25):
客户描述家里台机接猫,显示网线断开(红色叉),而笔记本同一网线接猫正常拨号、正常上网。据此,猫和网线正常。
客户描述家里台机拿到单位,上单位网线,接到路由器,正常上网。据此,台机正常。
PS:客户台机集成网卡早已损坏,所以一直用的PCI的独立网卡。客户家铁通线,中达通CT-500猫
装驱动,做系统,换网卡等等基本能用的、不能用的办法都试过,无解。求高手出手相救!
临时解决方案:忽悠客户换猫

网友:
坐等高手驾临!

网友:
换网卡还不行?

网友:
反正我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都是换网卡好的你这个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A:
独立的网卡有的时候就是不行,我以前遇见一个雷击网卡的主板就是按上独立网卡和你的症状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的网卡有的时候就是不行,我以前遇见一个雷击网卡的主板就是按上独立网卡和你的症状一样。。。

那为什么接路由器又正常了呢?

网友B:
我碰到过受限的,还没碰到过XX的。。。。这估计有难度了

网友:
遇到过同类问题,我们和设计公司(客户)网络提供商之间扯皮,最后电脑自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受限的,还没碰到过XX的。。。。这估计有难度了

恩,网卡灯和猫的LAN口灯都不亮哦

网友C:
想问下,是不是有4个LAN口那种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是不是有4个LAN口那种猫?

单LINE,单LAN,加一个电源适配器

网友D:
重做水晶头试试

网友E:
一般来说这个问题是 不是网线质量问题 就是铁通信号太弱引起的
一个简单的办法 把你台式机网卡模式改为 10M全双工 减少带宽来增加传输距离
你很多场合下  购买劣质网线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用测试仪测  网线是通的  但插到电脑上却显示没有连接

对,网格连接速度不要自适就,强制10M全双工或半双工试试
我很赞同

网友F:
不会是干扰吧!你带一个路由器到客户家试试看,如果台机和笔记本都能够正常上网,说明还是干扰搞的鬼。

网友:
可能就是网卡有问题,也可以先重装一个驱动看看。对了,我今天升初学杂练不要误会这,这是第3次了,没到这时下次就又变成小小白分也变成9分,不知道是不是这网站还有其他什么设置要求,不明白哦,顺便保存一个今天截图证明再实验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重做水晶头试试

不是水晶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这个问题是 不是网线质量问题 就是铁通信号太弱引起的
一个简单的办法 把你台式机网卡模式改为 10 ...

谢谢,说的很有见地!不过猫和电脑之间的网线很短的,1米多点。另外网线不通应该和铁通路线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是干扰吧!你带一个路由器到客户家试试看,如果台机和笔记本都能够正常上网,说明还是干扰搞的鬼。

请问是您指的干扰具体指什么

网友H:
你可以做个交叉网线试试,还记得级连理论吗? 也就是一头t568B,t568A.应该会好的。

网友I:
你带个路由器到客户家里试试!如果不行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J:
换个USB口网卡。以前见过这样的问题。能换的都换了还是不好。系统装了N会·最后换用USB网卡。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做个交叉网线试试,还记得级连理论吗? 也就是一头t568B,t568A.应该会好的。

交叉线会做的,但是生活中很少用到,而且印象中交叉线也只是同等网络接口之间才使用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带个路由器到客户家里试试!如果不行换个系统试试。。

客户要的不只是解决办法,还有故障原因,加路由客户不一定能接受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换个USB口网卡。以前见过这样的问题。能换的都换了还是不好。系统装了N会·最后换用USB网卡。OK了!

我太小白了,真的有RJ-45转USB的网卡吗?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客户家有台机有本,直接加个路由器就行了嘛

客户要的不只是解决办法,还有故障原因,加路由客户不一定能接受

网友:
想当年我曾经忽悠客户加了个交换机

网友:
这个怎么感觉像接口接触不良造成的呢

网友:
估计是网线问题,换根网线试试(对等网线,不是交叉线),有时用1根网线笔记本能上台式电脑不一定能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太小白了,真的有RJ-45转USB的网卡吗?求链接!

还真有USB网卡,今去客户家本地连接有但咋整都不行,最后换的USB网卡插上就好。

网友:
应该是网卡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热心人

网友:
把网卡调成10M看看吧,这种问题一般是网线的信号太弱,或者换张网卡试试

网友:
用cmd的ping命令去ping啊看看电脑和猫通不

网友:
同意楼上的朋友估计应该是线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水晶头问题

很有可能是网线'或者水晶头的原因'笔记本可以用'不一定台式就能用'可以理解为笔记本的网卡接受信号能力更强'重庆是雷区'雷击的事情经常有的'有一次一台电脑Ping很高'而且断线率也很高'网线测试仪显示网线是好的'到最后'网线问题

网友:
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
家里有台台机接小区宽带上网正常。
但把台机网线接到本本上不能用。
后来加了个路由,又做了条网线连接路由跟本本,
本本可以上网。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做个交叉网线试试,还记得级连理论吗? 也就是一头t568B,t568A.应该会好的。

现在的设备都会自动翻转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的设备都会自动翻转了吧

是的,现在网卡都智能了

网友:
还真是个头疼的问题,先换个猫试试吧,再就是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情况的,出现这种情况之前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主板的集成网卡坏掉,换上了PCI的网卡,可能会时不时的冲突,建议把集成网卡芯片从主板上吹下来

网友(2012-08-09):
{:4_113:实在没办法只有把猫换一个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