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恢复硬盘数据?

楼主(2011-11-25):
比如不小心把硬盘上的重要文件误删了 想要恢复应该怎么弄啊?请大侠指点一下
硬盘
文件
硬盘数据

网友A:
用diskgenius选择哪个分区再点上面有个恢复文件

网友B:
要用软件恢复的!

网友:
一般都用什么软件啊?

网友:
百度一下,一大把,硬盘数据恢复。你去百度一下吧,就OK了,很好弄的,我没事,就把盘格掉,再恢复,百度里有很多恢复软件,也恢复不了全面的,要想那种很好的,建议去买软件。帮别人恢复U盘里重要的,资料,运气好,一次几千块,那也是常见,呵呵

网友B:
同求恢复软件...

网友:
想恢复第一步就是不要再动有重要资料的硬盘了,如果是行家就上网找个能恢复的软件,百度很多的,试恢复下,一般的都能恢复,如果恢复不了,只能找专业恢复数据的公司,不过花费就大了,但安全性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