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1-11-25):
window

网友:
这是帖子图片,刚才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
就是变压器或者升压器初级有电流通过的时候,次级也产生感应电动势,其强度有变压器的磁通介质和初级电流有关

网友:
互感:耦合电感、相互感应的电感。比如两个独立的线圈绕在同一组铁芯上的变压器,这两个线圈间当其中一个有流经的电流变化时在另一个线圈中会感应出相应的变化电势。

网友:
互感是互相感应的意思 ,初中时学过电磁感应吧? 图中的M ,我读书时好象叫做互感系数。

网友:
互感 对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