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F42L原装硬盘开机硬盘灯常亮,死机

楼主(2011-11-25):
这个本本怪了,换个其他硬盘就没问题,就是原机的这个不行,拆出来重新分区也不行,放硬盘盒里可以用。
硬盘

网友:
硬盘测一下,可能有坏道

网友:
要么是有坏道要么就是分区表错误了。

网友:
偶尔能启动以来,使XP系统盘,结果提示找不到硬盘?BIOS能看到啊

网友:
重新分区,再不行就换块芯片,OK

网友:
坏了就换呗!没修头!

网友:
问题怪啊,不能确定是不是硬盘坏?是哪里坏?换硬盘做上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