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保存BIOS

楼主(2011-11-25):
主板不能保存BIOS,每次开机还要调下时间,再次开机时时间又调回到零点。也不知是BIOS出了问题还是南桥出了问题,电池已换过

网友:
换一个电池座试试。

网友:
是不是COMS电路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话,换下电池座试试,不行有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南桥问题,加焊试试,实在不行换南桥。

网友:
换个电池底座试下 估计是虚焊了 楼主试了再来考虑桥吧!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CMOS电池的电也送不到南桥

网友:
电池换过还要注意一下电池座子,如果都没有问题就查一下主板CMOS电路看一下

网友:
CMOS电路跑下看不通电到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