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 进水机 有5v 3v 1.2v 1.8v 电流0.01 但不能触发。

楼主(2011-11-25):
R50 进水机 有5v 3v 1.2v 1.8v 电流0.01  但是触发不了 开机脚3.3V   H8和PMH4 tb都加焊了还是不行   PCI芯片挂了已经去掉 现在电流0.01  一般ibm要0.03才能触发的 想不通那里有问题 哎...进水的是h8背面 挺大面积的 不知道是不是电阻什么的坏了 ......................有经验的说下`````````````

网友A:
先对着图纸查一下H8、PMH、TB、ICH4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对着图纸查一下H8、PMH、TB、ICH4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1631   19脚,24脚没有5V直流电压输出

网友:
那就主要查查1631了,

网友:
重点查一下PMH的工作条件

网友:
也有一快这样的T40修不起来!

网友:
先看图纸    芯片到南桥的线路及信号

网友:
有断线的地方吗

网友:
查PMH的条件

网友:
查图纸,对点位图。PMH才是触发芯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