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断电也是这么无奈的一件事

楼主(2011-11-25):
一朋友拿了一块AMD单桥主板过来说开机一会就断电了。当时就想着,还有得救吗。 朋友嘛,我就无话可说了啦,。上电试机,装系统还没有装到一半就断了。摸了一下,板的温度还是比较正常的吖。怪了。换了一个CPU再试,好想可以用得久一点。以为是CPU有问题啦,。鬼知道。一会又断了。唉。不知道如何下手。干桥试试看。加焊了桥,。还是断电吖,。无言了。主板各路供电还是正常用的。。温度也没有问题吖。。。当然,硬盘,电源,内存,,都换过了。。好无奈吖,好无奈,。点办,。一定要换板吗。不换能修好吗。朋友们出下招吖,。亮剑吧。。

网友:
进BIOS里面看一下主板监测的温度有没有异常。光用手摸是不行的。有些板BIOS程序坏了会引起温度误报

网友:
头痛,我也有一块不过是845的垃圾板,进CMOS看-12V那个电压都-13.6V了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