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USB和键盘都不能用??

楼主(2011-11-25):
南桥做过还不能用,咋办呢?郁闷中

网友:
换过了吗?

网友:
这个桥,我量过了,USB对地的阻值都正常,通电了供电5V,信号1.5V都有电压
就是U盘和usb键盘插上去不能用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的哈

网友:
是不是USB在BIOS设置里面禁用了,BIOS回复出厂设置,不行在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