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C1000HE.进水机维修一例,太郁闷啦!!!~~~~~~

楼主(2011-11-25):
昨天下午一个同行送修一台华硕上网本EPC1000HE.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同行也不知道只听到客户说这个机器不开机了!!!~通电一试,待机电流0.007还认为是正常的!!~~按开关没有反应,试了几次故障一样没有起色,没有办法拆机吧!!!~~~~最终问题很明显,原来是进水了!!!~~这个家伙机器进水了也不说一声就说不开机,想整死人啦!!!~~没有办法全部拆开吧!!!~~
   机器全部拆下来后,首先用洗板水清理干净,下一步先用风枪调到350度猛加热,吹了半个小时完工后,在通电一试更加夸张电流都没有啦!!!~没有办法反正忙!!!~~换在烤箱里面先烤个半天在修吧!!!~~~~
今天早上同行就打电话问搞定了没有!!!~`早上刚起床来!!!~上班修吧!!!~上电一试还是一样没有什么情况电流一样没有变化,哎~~~~~在论坛昨天就下好了电路图!!!~今天终于用上了!!!~~看了一下测量没有待机,哎!!!~~这个了板还没有元件位置标示,自己慢慢找!!!~!~3   5V待机芯片为:CL=AM一看这个芯片本来也用得少!~!!~~在电路图上找啊!!!~最终找到了!!!~~位置U6012A(待机芯片)看一下供电是否正常, 果不其然,主供电都没有怎么可能有待吗!!!~!~~12V电压没有过来!!~~主供电为16脚,看一下电路前面走向找到了!!!~~接一下来一个电路!!!~~相连接 大家看到了吧!!!~芯片主供电是怎么来的!!!~~~~~~其它不用多说了!!!~~飞线我想大家都知道用这一招吧!!!~~飞线一试待机出来啦!!!!~~,没有想到的问题又出来 啦!!!~机器不开机的啊!!!~电压没有出来!!!~~接下来用这个电路给大家分享一下!!!~~~~~~ PQ698这个MOS管电压没有出来!!!~S极无电压,测量一下D极电压3.3V正常,G脚受PQ701双管控制导通,测量一下电压为0.3V不正常,自然不会导通S极电压也不会出来,
G极是经一个电阻过来的一个电压PR6474:100K开短了!!!~~不用说找之换了!!!~以后电压出来了,还是不开机,在向前面查找,PRN501C这个排也掉了,是你会崩溃吗!!!~~~~~要想后面工作这个排阻不是搞死人啊1!!!~~~~哎!!!~~运气不好吧!!!~在换100K排不好找,找了半天才找到,换上去OK!!!~在试一下看行不行!!!~没有想到这个真的好了!!!~你说怪吗!!!~~电压全部出来了接屏试一下好了!·!!~华硕  ASUS  EPC出来啦!!!`太爽啦!!!~~这个机器是修好了!!!~没有照机就拍不了照了!!!~LOGO的画面可能没有办法传上来了哦!!!~
请大家理解一下啊!!!~。最念人痛苦的是机器修好才一百块钱!!!~悲剧啊!!~~~~~~~
这文章与维修工作过程到此结束,如有不好请大家指教,我的理论不是很好!!!~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点评):
logo可以直接用键盘截的啊。

网友:
理论好不好莫关系,关键还是修好了

网友A:
这个理论好的没命!技术要命!

网友:
经典啊,  学习了

网友:
重要底部是过程 是结果 修好了就好了 经验学习了

网友B:
我也接到一个这机器    我是换版了   二修机器

网友C:
修好了 就是技术,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理论好的没命!技术要命!

哈哈,,理论像进水理论机器就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 就是技术,顶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接到一个这机器    我是换版了   二修机器

为什么不好好修修啊!!!~修一下可以长一点技术啊!!!~

网友:
修好就是技术

网友:
下水的机器细心,很多能修好,楼主不错

网友C:
兄弟有华硕上网本1005HA的图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有华硕上网本1005HA的图纸吗?

这个图没有哦!!!~华硕EPC的机器就这个一个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办法,现在做维修的太多,同行价格拉的很低。

同意你的说法!!!~真的是太痛苦了啊!!~

网友(点评):
现在的价格就是这样,不是很好修,水机 还的芯片稀奇古怪的,现在运费还涨的厉害,客户还催的紧,一个顺风要22啊!越来越贵。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没有哦!!!~华硕EPC的机器就这个一个图啊!!~~

哎,就是没图得要客户换班了,没图就只能瞎摸啊

网友:
楼主还是 细心的 要是我没有点位图 我是不修了  华硕的没有标记 找零件太难了

网友:
修好了,高兴,怕的是有机器修不好难,没机器修更难啊!我现在每天都没机器修。所以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