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122的编程器怎么刷鼑科GM2621的板子

楼主(2011-11-25):
液晶屏是M220ji-p01,故障是白屏,想换驱动板,淘宝了鼑科GM2621以后发现程序不对,点不亮。想用EP1122刷写,又没有程序,哪位朋友帮忙找下

网友:
白屏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
朋友,谢谢你的关注,是原机的驱动板引起的白屏,我不知道怎么去修,就换了个免驱的鼑科2621,换了以后程序不对。才点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