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屏上显示偏绿色 屏接口一处对地无穷大

楼主(2011-11-25):
联想G540  整个屏偏绿色(屏是全新的)
测主板屏接口的VGA线发现 “VGA_LVDS_A1#” 对地无穷大 其它对地都是700 O   看图纸直边显卡
初步怀疑板断线或显卡坏

但是现在板上看不出来线有出来的 也没有点位图  特发此贴寻求帮助  哪位高手可以不动桥就可判断接口到桥会不会断线

网友:
修DV4的 英特尔集成的主板有碰到数据线阻值变低,换了个桥搞定。

网友:
拿下来看下吧,不难的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吗,加焊试试。

网友:
这种绿色的屏幕,假如是独立显卡, 加焊下 百分之95 个人感觉搞的定, 我试验过两台以上的联想机器,听说HP也有,遇到过,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屏线或显卡,现在你已经排除了屏线,哪就只是显卡了

网友:
缺色的问题很好修啊,就是那几组信号线,当然了,接地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信号是到显卡的把  干显卡

网友:
直接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