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939针 主板不跑码 复位正常 cpu有时候热 有时候不热

楼主(2011-11-25):
联想 939针 主板不跑码  复位正常  cpu有时候热 有时候不热   核心供电正常  请高手说下哪里故障

补充内容 (2011-11-27 17:30):
北桥 加焊了  还是不管用    一般情况下  cpu 不热 但是  连续点复位   cpu就会发热   高手赶快说下 问题所在
主板型号 联想 k8n5 gm

补充内容 (2011-11-30 12:03):
北桥 加焊了三次  现在跑马了  50 到c1 再到50  c1   这样循环跳变    一会就没反应了   有时候能点亮一下  出现联想图标 然后显示器立马就灭了  现在谁能 告诉我 下一步该怎么办

网友:
cpu 换过了   故障依旧

网友:
没有高手吗

网友:
我们论坛 没人了吗,啊

网友:
压下桥试试看 联想939的桥容易虚焊

网友:
北桥虚焊了。

网友:
具体型号?

网友:
北桥问题啊        手压是补丁用的

网友:
刷BLOS,换座子试一下。

网友A:
北桥上有1.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上有1.2吗

北桥电压正常

网友:
北桥 加焊了  还是不管用    一般情况下  cpu 不热 但是  连续点复位   cpu就会发热   高手赶快说下 问题所在

网友:
查下MOS管,再查下VID查一下上拉电阻看正常不正常,不行换电源IC,压座,刷BIOS,某些板的BIOS也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