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维修的一些理解

楼主(2011-11-25):
在论坛里待了这几各月,对于维修笔记本以及主板有了一些新的理解。我在这里写出来希望大家学习,也称不上学习嘛。就当交流交流嘛!希望看到的高新手勿喷呀!
  以下观点纯属个人理解 若有异议请赐教:
   在说之前先来说说笔记本以及主板的几个状态S5 S3 S0 (S4和S5的电压基本相同就不说了)
    第一S5状态 笔记本处于关机状态 个人理解为 此时主板上只有待机电压与coms电池电压。笼统的说就是当主板被插上适配器后主板就进入了S5状态
    第二s3状态   笔记本处于待机状态     个人理解为 此时主板上除了待机电压外还有内存电压(用于保存桌面信息)硬盘供电等
    第三s0状态 笔记本处于火力全开的状态 个人理解为 此时主板上的电压应全部被打开,计算机进入工作状态
     有了上面的三个状态就好多了,我看了各大主板代工厂家的图纸,除了ibm纬创外其他大同小异 但无论是什么主板都有这三种状态 那么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很好的下手了 按照不同毛病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来维修  我想定可事半功倍 比如不开机 那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主板没有处于s5状态 所以不能正常开机 这样我们就可以先查一些参与开机的芯片的工作条件 如ec bios  南桥等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不开机就一定要看s5状态下的原件了 我个人认为一下这些情况为s5状态故障1不开机2不加电3待机电压不出或者不全出等
     再者就是s3状态 这个状态我个人认为一般不去管它 应为这个状态本来就是一个相对不正常的状态 这使我们更加迷茫 再者按照时序来说应该是先有s0再有s3所以如果你都修到s3了那说明此板已经好了
   最后s0这个状态对于主板来说就是它正常工作的一个状态也是我们维修人员想修复到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怎么看了 我个人认为要确定主板是否进入了s0状态 有几个信号很重要 那就是cpu的要工作的几大条件 供电 pg 时钟 复位 有人会问为什么要选这几个条件来看了 原因有这么几点1方便测量这几个都在cpu座上 我想每位修电脑的都会有cpu假负载吧 2这些信号位于时序中间偏后 也就是说不是最先发出的也不是最后发出的 这便于我们判断。曾经有位朋友告诉我如果我们知道123456这六个信号那我们就只看6和5这两个信号来判断主板现在的状态 但对于实际来说cpu座是最好测量的一个地方了 要是叫你去测量h-ads#信号也许你半天找不到在什么地方
     现在的笔记本是千奇百怪花样百出 这对与维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你不可能把每一款的电路图都下下来把  所以这时我们就要找这其中的相同点 这样便可举一反三 一同百通 认着看过个大厂家的图纸后发现不管是那种上电时序 都有以下相同点
  1在开机前都有3v5v待机电压 有的可能还有更多的电压被开启但总体都有这两个电压
  2rmsrst#南桥复位信号
  3slp-s3#   slp-s4#        有的主板厂家对这两个信号命名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南桥都会发出这两组信号做后面电压开启的使能信号
   4 cpu-core-on  clk-on  cpu-pwrok等信号这几个信号必出每个都有除非哪天不用cpu不用时钟芯片了
   5   pltrse# pcirse#这两个信号我看了这么多的图纸还没有那个南桥不出的
   6 cpu -rst#这也是必出信号
   当然还有很多这样的信号我只是列举了几个 如果能知道这些共通的地方我想对修板 很有帮助
  最后来说说芯片 对于芯片的判断应分电压与信号 来说
   1电压 也就是电源管理芯片这类芯片测量顺序为供电 开启信号  pg  任何一个电压芯片都是收到了某个电源开启信号后才会开启相应的电压 等电压稳定后 有会反馈出pg  所以这久有了一个顺序 收到开启信号-开启电压-反馈电压好(也有不用使能信号的芯片)
  2信号 对于一些信号管理的芯片相对复杂一些 这些芯片不但要满足供电外还要有时钟与复位信号
    总体来说信号管理芯片就像一辆车的驾驶员而电压芯片就像发动机 驾驶员下达指令 而发动机只是收到驾驶员发出的智令做出相应的动作罢了  换句话说就是   信号管理芯片比电压芯片更加先进更加智能

  希望看到的个位留下你们宝贵的意见,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教!

有些信号写错了?我是新手耶……看了岂不是很纠结……

网友:
我星依旧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嗯,理解的不错,只是有些单词错了,容易让人看多了跟着错,COMS   pltrse# pcirse#

网友(点评):
pltrst# pcirst#,错在最后一个字母。这是复位北桥和PCI设备的。

网友(点评):
还有COMS,应该是CMOS,很多人都是随意写出来,结果错了,看多了还以为这个才是对的。

网友A:
你说S3状态有硬盘供电?哪个厂家有说说看。再说这个时序吧不是你所迷茫的,先出S0再出S3.看供电状态我们要倒着看。从插上适配器到开机要从S5、S4、S3数到S0,到0电压才基本都出来了。关机时才会从S0到S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S3状态有硬盘供电?哪个厂家有说说看。再说这个时序吧不是你所迷茫的,先出S0再出S3.看供电状态我们要倒 ...

人家都说   很笼统了 ·  老鸟别找茬呀。   大致相同  好理解就成。   电压嘛,只是电压,控制信号一来 电压就由了。谁说S3就一定不能有硬盘电压呢。自己飞一个过去一样的呀,这个不重要。 我的T60P  S3状态 USB电压都没关呢,你的关了吗?

网友:
关键信号很重要,你慢慢把他们串起来就好了

网友C:
我是新接触这行   看了LZ的分析  虽然是似懂非懂  但还是感谢LZ的奉献精神

网友D:
首先说说总结的不错,不过 1在开机前都有3v5v待机电压 有的可能还有更多的电压被开启但总体都有这两个电压,这是不对的,不是所有的主板都是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S3状态有硬盘供电?哪个厂家有说说看。再说这个时序吧不是你所迷茫的,先出S0再出S3.看供电状态我们要倒 ...

呵呵 我是这样认为 为什么要先看s0  后看s3  应为上电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后面的系统电压也许就是再几秒钟就全部出来了  当然如果有电压没出来的话  那么这时机器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了 s3 吗  好像有点说不通 只能说是没有完全的s0 吧    再者s3  是用户 或者计算机 通过指令是电压处在某个状态 这个状态 相对使用者和计算机来说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因为我们还可以通过指令是计算机恢复s0的状态呀   当然开机的时序是s5 s4 s3s0   这是没有错的  但毕竟中间的 s3是一个多么短暂的过程 也不可能把一个计算机的s3 和s0 的 在主板上分的十分清楚 所以为了维修方便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s5 过后就是s0了  当然这纯属在下无稽之谈罢了 还望高手斧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说说总结的不错,不过 1在开机前都有3v5v待机电压 有的可能还有更多的电压被开启但总体都有这两个电压, ...

呵呵  这个倒还不清楚  说句老实话 目前为止 我还没修过一个笔记本勒  有 的地方 是不太清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接触这行   看了LZ的分析  虽然是似懂非懂  但还是感谢LZ的奉献精神

一样一样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都说   很笼统了 ·  老鸟别找茬呀。   大致相同  好理解就成。   电压嘛,只是电压,控制信号一来 电 ...

谢谢 本人只是在这里说出自己的 理解这是有些  不全面  我是这样想的 既然s3 内存都有电压 硬盘的电应该不会关吧 当时是自己  乱猜的   没有实践过  还望高手不要见笑哈

网友E:
几个月的新手  能写成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个月的新手  能写成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呵呵  谢谢了

网友:
发错版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