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62 1.05V电压变低

楼主(2011-11-25):
清华同方 锋锐K462 开机一下就掉电。1.05V电压变低 其他电压正常。IC是APW7138 更换过IC和MOS管还是0.48。断开线圈输出端还是一样。VCC。EN。都正常。请问有没兄弟遇到了这问题。

网友(点评):
反馈线路上的元件查过没有。

网友:
既然断线了还是这样的,那你就要看下上管得输入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确定换得东西都是好的吗,看下周围的电容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上管输入19V正常.旁边二个贴片无极性电容也换了.只是MOS管的控制脚也是0.5V

网友A:
自举升压脚是否工作正常?反馈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举升压脚是否工作正常?反馈回路是否正常?

这个还真没去想过明天测下看看.谢谢.

网友(点评):
这些也是重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