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01 MS-7156不上电维修(高手可以略过,新手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2011-11-25):
这些日子生意比较淡,所以有空 想写写些简单点的维修经验,来混点下载分,嘻嘻
(能加分的兄弟,觉得好的话,加分鼓励一下啊,小弟感激不尽)
(高手可以略过,新手可以参考一下)

小弟第一次发经验贴,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妥当,请各位多多指教。

不废话了,依照前辈们的习惯,先上张型号图:V星的MS-7156

故障为不开机

采用的IO是W83627THF
对于不不上电主板的维修,我的习惯是首先测一下开机排针有没有电压

测到排针的情况是+有5V电压,-有0v,排针的触发过程:在按下开机键到松开这个动作,+极排针的5v电压被加到-极,于是开关排针有了由低-到高的电平变化。

根据经验,大多数主板开机排针总有一边直连IO的(部分VIA芯片组除外)
于是跑线路,果然跑出来了,-极排针PWRBTIN连接到IO芯片的68脚。没有断线。

接着,IO的68脚PSIN触发输入端有了电平变化,于是测量67脚PSOUT输出端的PWRBTIN#,次脚待机时候有3.3V高电平,在我触发的时候,它有由高-低-高的变化,那证明了,它发出了PWRBTIN#的信号。

PWRBTIN#信号的去向,最终是到达南桥的。它是触发南桥的触发信号。现在IO已经发出了这个信号,可是主板并没有触发。那么有三个可能:1,南桥触发条件没有满足;2,南桥坏了;3,触发南桥的PWRBTIN#在通往南桥的路上断线了。
那么,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查找原因:南桥的待机触发条件。
此时此刻,南桥的待机条件已经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它们分别是:1,南桥待机供电3VSB(重要);
                       2,CMOS电路中的3VBAT(在主板没有插上电源时由CMOS电池供给,插上ATX电源得到供电后由待机的3VSB通过二极管供给,跳线帽上可测到);
                             3,32.768晶振(重要,怎么得到的具体就不说了)
                    4,RSMRST(重要)
接着我要查南桥待机条件了,首先南桥要工作的最大条件莫过于供电了,用点的东西没有供电就啥都不用谈了,哈哈

3VSB电压的公共测试点是PCI插槽的A14脚,所有的的主板的3VSB测试点都是再PCI  A14 PIN可以测试到。(测试正常)

CMOS3VBAT电压在跳线帽那里测量,在跳线帽跳线正确的时候这个电压不为0v(测试正常)

下面就到,32.768晶振了

示波器看,波形很正常,很漂亮。(测试正常,没有示波器的,可以测,32.768晶振的两脚压差,0.5v到1v左右吧

最后一个条件了:RSMRST信号

这个信号是告诉南桥,待机一切正常,可以开机啦的意思。通常是由IO发给南桥,有专用开机芯片的,由专用开机芯片提供。

V星01 MS-7156有V星开机专用芯片,所以南桥这个信号是V星MS-7 第38PIN 提供
于是测量第38PIN  果然没电压,所以南桥不触发。找到问题原因了。(离成功不远了,哈哈)
心想,是MS-7发出的信号,肯定要有供电才能发出此信号,由5vSB提供供电,测量正常。可还是没有发出RSMRST信号,难道芯片坏了? 于是拿出MS-7的物料兜,开疯抢,温度5,风量4.5,换MS-7等它凉了再上点测量。结果还没有出来,难道换上去的还是坏的? RSMRST短路把电压拉低了?600欧姆,又没有短路啊!?(头大了)
不怕,我还有MS-7,再换一个。凉了再测量,还是没出RSMRST 的3v电压。都换两个了,还是没出电压。

心想是不是短线了呀?于是看看图纸,看这个RSMRST还到达哪个地方。

图纸显示,它是由VCC5_SB通过上拉R274电阻过来的
由R274和R273分压出稳定的3.3V电压出来(不知道这样说的对不对)

于是在逐步上找R273和R274的标记,在MS-7附近找,在南桥附近找。果然,在南桥的右边找到了这两颗电阻,并且看到了R274的一头被碰开焊点了。都是我没有仔细看,其实这个地方是很容易看到的。。

R274掉焊的那头是5VCC_SB测量有5v,另一头则是RSMRST信号了。再次找到了元凶,从板料上找来4.7K电阻换之,上电测量,结果还是没有。
思考中。。刚才换了MS-7,难道换上去的是坏的?换上去的是废板上拆的,有坏的可能。于是换上原来的。上电测量,我们亲爱的RSMRST终于都出来了,哈哈。触发开机了。可是,上电不对劲呀,电流一瞬间很大。(老板给我们装上了交流电流表,可以看主板跑马电流变化哟,修机很有用)
于是测量全主板供电,CPU,内存没供电,复位没有。分析,我焊上MS-7后没检查是否空焊。果然空焊了,补焊,上电,上U,上内存,上显卡,一路跑马(电流表在跳动哦)此板修复。

打完收工,吃饭。

总结:本人猴急,不够细心,拖延了修复时间。希望大家接到板后仔细目测。

待机的条件是先要去查的, 之后再去触发。和人吃饭一样,先准备饭菜和筷子。 不是后面的, 你懂的
环环相扣,思路清晰,赞
顶, 不错的帖子。分析的很好。
很详细,一目了然。

网友:
超牛 顶一个 让我思路更加清晰
好佩服阿,这样都能找出来。对那些图我看都看不懂,诶郁闷。
圖文並荗.
你的头像不好看。。 好猥琐。
学习哦,牛LZ
楼主很强大 不错 修理 嘛 有好工具 利器 就是好啊 不过还得要正常的使用
修个不开机的但是PWE开关电压能被拉低主板至于用示波器吗?直接查IO及南桥附近的电路基本就OK了!本人非老鸟,只是可能比你多修了几块板子而已

网友:
挺牛的,思路很是详细,

网友A:
RSMRST这个信号是不是南桥复位信号啊?这些英文代码真的很难记啊

网友(点评):
是ACPI控制器的复位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MRST这个信号是不是南桥复位信号啊?这些英文代码真的很难记啊

可以理解为南桥待机时的复位信号,触发重要信号(一定要有才能触发)

网友(点评):
楼主解释欠妥

网友(点评):
RSMRST的作用是复位南桥中ACPI控制器的逻辑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不完全对 但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B:
补充一下:
1,南桥待机条件正常后,主板通过触发排针触发IO
2,IO触发后,发出PWRTIN#信号触发南桥,南桥发出SLP_S3# SLP_S4# 信号到V星专用芯片MS-7
3,最后MS-7通过8脚PSOUT#发出信号控制ATX电源绿色线为低电平,实现开机动作。

网友:
感谢红蚂蚁科技 兄弟提醒,PCI A14 PIN才是3Vsb测试点,已改正

网友C:
不错,很详细,对触发、南桥待机条件很清楚!

网友D:
很详细,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很多信号真难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详细,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很多信号真难记

英语基础好的话就很好记的

网友:
好文思路清晰,看完有收获,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错,很详细,对触发、南桥待机条件很清楚!

入行两年了,从最初的一无所知,连电阻阻值都不会测,到学会修ATX电源主板,期间都是靠自己的兴趣和不懈努力得来的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就看到LZ的功力了!我们新手一看就懂啊!

网友E:
楼主,你的无私贡献我欣赏,思路很清晰,但是怎么图片怎么我看不到,还是我电脑出问题了。。。其他兄弟能看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无私贡献我欣赏,思路很清晰,但是怎么图片怎么我看不到,还是我电脑出问题了。。。其他兄弟能看 ...

浏览器加载得慢吧,或者是网络慢?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思路很清晰

网友:
够有耐心和细心,支持。

网友F:
想看看你的交流电流表是啥样的 啊?

网友(点评):
数字钳形电流表就可以

网友G:
哥们够细心,一般掉一个电阻就很难发现何况一头翘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入行两年了,从最初的一无所知,连电阻阻值都不会测,到学会修ATX电源主板,期间都是靠自己的兴趣和不懈努 ...

呵呵,我也是,半年以前啥都不懂!不过我有电子基础!现在还没学精!哎!

网友H:
rsmRST#没图纸还真不好找

网友:
楼主功力很牛,想问下
你们你用的示波器,是什么牌子
小兄也想买一台
多少钱

网友I:
修个不开机的但是PWE开关电压能被拉低主板至于用示波器吗?直接查IO及南桥附近的电路基本就OK了!本人非老鸟,只是可能比你多修了几块板子而已

这个叫什么金格的你绕道!别让我喷你,我只是有疑问,这还用不着你来主持公道吧!什么玩意!!

你技术牛 人品更牛 相当不一般
别人用什么工具 跟你没关系吧

网友:
这是INTEL芯片组,32.768KHZ两脚电压范围在0.1-0.5之间吧。。

网友:
呵呵 ,只有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才能共同学习吗。

网友:
楼主分析的还不错啊,对我们新手有帮助

网友:
Intel的32.768两脚要有压差,并且每脚电压都在0.1到0.5v之间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也是,半年以前啥都不懂!不过我有电子基础!现在还没学精!哎!

有电子基础会好学好多,我现在还有好多电路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rsmRST#没图纸还真不好找

这个信号通常查主板的IO,或者开机专用芯片的PDF就可以找到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安泰信ADS1102CAL数字示波器100MHz,1G采样率,7寸屏

嗯,兄弟说对了,价钱不到两千块吧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不错受教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走了点儿冤枉路!不过最后解决问题啦!

网友:
我修机器全靠和老师学的一些经验  这种理论性的我都不懂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理论学得很好啊,思路很清新,看来得去好好系统学习下理论了

网友K:
路过   学习哈     不知道  所说的电流表   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路过   学习哈     不知道  所说的电流表   是什么样的》?

与ATX电源串联,加个开关,不用老是拔插电源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想看看你的交流电流表是啥样的 啊?

与ATX电源串联,加个开关,不用老是拔插电源线

网友:
我有图纸,楼主是什么故障

网友:
不错,很详细,维修思路清晰明了,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第一 次看懂了,不顶不行啊

网友:
刚好有个MS7的不上电!感谢楼主说的详细!

网友J:
很想看看你说的是什么电流表.能上个图吗

网友:
    看来修板第一要素的观察是很重要的哦,一定要仔细的观察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很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想看看你说的是什么电流表.能上个图吗

网友L:
测到排针的情况是+有5V电压,-有0v,排针的触发过程:在按下开机键到松开这个动作,+极排针的5v电压被加到-极,于是开关排针有了由低-到高的电平变化。

乍一看好像对,仔细一看,有问题。 触发是在待机的状态下的 ,好既然是待机那么应该是5V-0V-5V 这样一个过程。 应该是由高到低再到高的电平变化。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测到排针的情况是+有5V电压,-有0v,排针的触发过程:在按下开机键到松开这个动作,+极排针的5v电压被加到- ...

+极排针的5v电压被加到-极
+极的5v加到-极,-极不就是由原来的低电平--高电平的变化咯

-极才是触发信号PWRBTN,链接IO

网友:
开关针+是5V经过电阻上拉 开关针- 是一个下拉电阻在连到pwrbtn# 所以是 低-高-低。

网友J:
嗯.谢谢啦 .初中的时候做实验用过这种.哈哈.但是不知道怎么从电流来看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嗯.谢谢啦 .初中的时候做实验用过这种.哈哈.但是不知道怎么从电流来看故障....

可以从指针的摆动情况来看CPU有没有工作,CPU工作了但不跑吗,就可以判断是BIOS坏掉了,对于不跑马的故障,电流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哦

网友M:
电流表几个啊  就一个么 是几A 多少V的 啊   是 接在电源线么

网友:
学习了,经常逛逛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N:
楼主这样的图纸啊。。能发一份给我吗。。我这里有很多这样的板。。都没修好呢。。。306759422@qq.com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M:
电流表几个啊  就一个么 是几A 多少V的 啊   是 接在电源线么

是的,交流电流表一个,串在电源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楼主这样的图纸啊。。能发一份给我吗。。我这里有很多这样的板。。都没修好呢。。。谢谢了。。。。

你要什么型号的

网友:
楼主应将电流表也露出来,让大家开开眼界!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是的,交流电流表一个,串在电源线上

交流表是几A的 我也买个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M:
交流表是几A的 我也买个做一个

老板买的,我不清楚,买个四安的足够了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指针的摆动情况来看CPU有没有工作,CPU工作了但不跑吗,就可以判断是BIOS坏掉了,对于不跑马的故障 ...

用诊断卡看不出来吗?

网友:
上次也遇见也MSI专用芯片虚汗的。  顶你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你要什么型号的

能放到115让我下吗。。什么图纸都可以。。。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MSI 的板有MS-* 芯片的,不开机、不上电、没复位等大多都是MS-* 芯片坏,它可以起保护作不让南桥等大的芯片烧掉。

网友:
思路清晰,修起机器来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N:
能放到115让我下吗。。什么图纸都可以。。。

那样太麻烦了,你要什么型号的就Q我吧,我有的话就传给你 Q274820748

网友:
好像落下测试RTC—RST了吧,RC复位小电容也容易坏的,会没复位

嗯,有时候也不能忽视这个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用诊断卡看不出来吗?

测试卡上代码不跑,就看电流表,可以看到CPU有没有工作,工作了就刷BIOS,没有工作电流表的指针就不会跳变,就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卡上代码不跑,就看电流表,可以看到CPU有没有工作,工作了就刷BIOS,没有工作电流表的指针就不会跳 ...

哦.就是FF.00什么的那种的时候.就用得上了哈.

网友:
思路清晰,看样不懂电路囷不行呀

网友:
写的很详细 查基本工作条件思路清晰

网友O:
力挺发帖人,这是我上这个迅维网以来看到最好的、最祥细的帖子。谢谢了,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O:
力挺发帖人,这是我上这个迅维网以来看到最好的、最祥细的帖子。谢谢了,是高手。

谢谢你那么高的评价

网友:
不错。。入行两年,全部都是自己自学的?如果系自学的,你不错了

网友P:
楼主知识很专业啊,能否发个图纸给我啊,我是新手,也想学习下看电路图啊,先谢谢了

网友Q:
楼主的交流电流表怎么不来图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的交流电流表怎么不来图看下?

第二页第三页的回复中有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知识很专业啊,能否发个图纸给我啊,我是新手,也想学习下看电路图啊,先谢谢了

什么型号的?

网友R:
楼主我想问如果32.768晶振有个孔的话,是不是晶振坏了,我有一些主板都是这样的,不知道怎么搞,希望楼主讲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我想问如果32.768晶振有个孔的话,是不是晶振坏了,我有一些主板都是这样的,不知道怎么搞,希望楼主讲 ...

测一下两脚有没有电压,有示波器就测一下有没有波形

网友:
楼主你在哪里学的呀????培训学校还是档口当学徒啊????我搞了一年了,一知半解

网友:
看了很多大师讲解开机电路,不如你说的明白,非常感谢,你从无到现在只需两年,很不错了。

网友:
主板要是都有图纸就好修了。

网友:
思路非常的清楚,对我们这帮新手有很大的帮住。

网友:
很详细!精彩

网友:
汗,,,,,谁不是从不懂到懂啊?就是不知道做这行以后会不会有饭吃

网友:
楼主两年就有这技术了,历害

网友:
楼主的设备不错啊@多少钱能配下来呢

网友:
思路详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楼主理论扎实,工具更上一层楼,新手学习了···

网友:
希望以后能多多看到楼主写出这样的一些实列

网友:
楼主高手  对我们新手来说这文章很好

网友:
这些英文代码真的太难记了

网友:
以后多发这样的贴对于我们新手很有用处

网友:
好文章,思路清晰,很有收获,谢谢LZ的分享

网友:
经典,维修主板典型范例,不过怎么会有贴片一边翘起呢? 有人修过

网友:
深有同感   入行有一年    感觉不如你

网友:
你简直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就是你发的这个板子

你加我Q,我传给你274820748

网友:
长治笔记本维修  来顶LZ了,我正在学习主板维修。。。谢谢分享了。

长治笔记本维修  / 长治Toshiba东芝笔记本维修

长治笔记本维修   长治ASUS华硕笔记本维修

长治笔记本维修   长治LENOVO联想笔记本维修

长治笔记本维修   长治HP惠普笔记本维修

长治笔记本维修   长治DELL 戴尔笔记本维修

长治笔记本维修   长治IBM笔记本维修

长治笔记本维修   长治SONY 索尼笔记本维修

长治笔记本维修   长治BENQ明基笔记本维修

长治笔记本维修   长治ACER宏基笔记本维修

长治笔记本维修   长治Founder 方正笔记本维修

长治笔记本维修   长治HASEE 神舟笔记本维修

长治笔记本维修   长治Tongfang 同方笔记本维修

长治笔记本维修   长治hair海尔笔记本维修

长治笔记本维修   长治GreatWall 长城笔记本维修

长治笔记本维修   长治LG笔记本维修

长治笔记本维修   长治Gateway笔记本维修

网友:
我以前有一块是GA-1000PE的,也是南桥下面的一电阻有问题,是分压接地的那个电阻干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无私贡献我欣赏,思路很清晰,但是怎么图片怎么我看不到,还是我电脑出问题了。。。其他兄弟能看 ...

你的网速有问题刷新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思路清晰,步骤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我们新手很实用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错的文章,有些细节也是我们平时常犯的错误,值得学习。

网友:
呵呵,楼主的维修思路太清晰啦!如果没有图纸怎么办啊?

网友:
我啥事到这个地步就好了 呵呵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将此贴做成PDF

网友:
思路清晰,语言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使新手一看就懂,期待楼主多发这样的帖子,让我们这些新手学习学习,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不错,不上电好修,但小电阻之类的问题不是很好修,值得学习

网友:
这楼主得顶顶,东西经验都发上来了,好人一个啊!!给新手太多帮助了!

网友:
学习了。狠想详细啊

网友:
RSMRST#   我记住了   谢谢

网友:
好难啊。主板还在学习中

网友S:
楼主。分析的确是不错。不过我们新手不知道哪些电压名称到底是做什么的。。。怎么记得更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为南桥待机时的复位信号,触发重要信号(一定要有才能触发)

应该是ACPI逻辑的复位信号吧

网友:
我是很简单的几步,如果不OK,我直接加焊南桥,因为有些板是通过电阻把信号送达南桥的,我会连南桥周围的元器件一起吹一下。对了,你做维修,要的就是学会怎么精简步骤,学校学的东西,其实很多步骤是可以省略的。

网友:
这样的板子还发这么多你牛了

网友:
修板子就是耀眼明

网友:
真是好帖子呀,相信对初学者是一个帮助呀!

网友:
思路清晰,设备齐全,加上你的耐心!顶一个!!!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好久没看见这么好的帖子啦!

网友:
Verygood  好贴都要收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个不开机的但是PWE开关电压能被拉低主板至于用示波器吗?直接查IO及南桥附近的电路基本就OK了!本人非老鸟 ...

兄弟,你看了下面这篇文章就知道用示波器的好处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78235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矮油!看不懂那些英文字母!线倒是会理!有没有人提供一套电路图上的所有英文翻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
1,南桥待机条件正常后,主板通过触发排针触发IO
2,IO触发后,发出PWRTIN#信号触发南桥,南桥 ...

理论很扎实

网友:
写了这莫多 果然够蛋疼 不过写的很详细

网友T:
佩服佩服,楼主是师傅带着学的吗?

网友:
有几个地方没看明白

网友:
像这样修就是时间要很多   我就简单化  测待机电压  换件  不过很值得新手学

网友U:
引用 网友B:
测试卡上代码不跑,就看电流表,可以看到CPU有没有工作,工作了就刷BIOS,没有工作电流表的指针就不会跳 ...

电流表串接在atx电源的220电源线上吗,在加一个开关控制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佩服佩服,楼主是师傅带着学的吗?

是的,马上要出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电流表串接在atx电源的220电源线上吗,在加一个开关控制是不是这样的。

完全正确,是这样的

网友:
多谢分享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amp;page=8#lastpost

网友:
楼主有图就是好啊   没图的话到RSMRST就不好跑线

网友:
不错!很详细!楼主和高手也差不了多远了!

网友:
有图纸修主板不是难事

网友:
牛人,感激之余,更感叹自己要更加努力!

网友:
新生学习了,感觉很强大

网友:
理论学好了,还是学的快

网友:
你技术太牛了,什么时候也教教小弟哦

网友(2012-01-01):
还是要学好理论才能有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真牛   我要什么时候才可以这样

网友:
好细心!电路图还是要多看看的!慢慢成才!

网友:
楼主触发条件写的很详细。思路清晰。自己还要不断努力啊。

网友:
RSMRST是我最大的收获,以前从来没有查过这个信号,学习了,谢谢!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挺详细的,顶一下。

网友:
不行啊~~刚刚开始学~~看不太懂~~先去找找简单点的~~这个图纸一点也不会看啊~~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电路知识丰富,这板换我就不行了,肯定修不了

网友(2014-11-13):
新手经验不错,这个R274一头开焊应该会影响本身在线测量正常阻值大小造成另一端没有电压产生,即造成5VSB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效果异常。

网友:
RSMRST#一般是通过外部上拉3.3V 确定上拉来源以及上拉电阻没问题后再更换芯片,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为南桥待机时的复位信号,触发重要信号(一定要有才能触发)

这不叫复位信号,这叫待机好信号。

网友V:
好强悍的维修技术 不过我补充一下,不是所有的板的PCI A14的3.3都是个南桥相通的哦。还有就是LZ展示下你们的交流的那个电流表看看 呵呵 非常的感兴趣。

网友:
也可以叫南桥内部的ACPI复位

网友:
楼主技术和装备够专业,   唯一有亮点的我感觉万用表不错, 和我接的一样都是用针 测小电阻好测

网友W:
"老板给我们装上了交流电流表,可以看主板跑马电流变化哟,修机很有用"楼主所提到的这个东东方便晒晒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W:
"老板给我们装上了交流电流表,可以看主板跑马电流变化哟,修机很有用"楼主所提到的这个东东方便晒晒图吗?

在前面的跟帖里,有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V:
好强悍的维修技术 不过我补充一下,不是所有的板的PCI A14的3.3都是个南桥相通的哦。还有就是LZ展示下你们 ...

前面的跟贴有图片

网友X:
思路清晰,,就是想看看lz的电流表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思路清晰,,就是想看看lz的电流表是什么样子的

前面的跟贴有图片

网友:
楼主的MS专用芯片还真不少,竟然连换几个都不用考虑

网友(2015-06-03):
引用 网友S:
楼主。分析的确是不错。不过我们新手不知道哪些电压名称到底是做什么的。。。怎么记得更快呢

记住对应测试点工作信号定义就行.

网友Y:
引用 网友U:
电流表串接在atx电源的220电源线上吗,在加一个开关控制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子的,CPU工作时候,一般电源黄色线12V工作电流值会发生跳变,即在主板待机时候,电流值不会产生为零安培左右,正常情况下,电源黄色线12V输出额定电流值一般大于CPU 4PIN接口12V电流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ATX电源串联,加个开关,不用老是拔插电源线

这里电流表与ATX电源串联只要保证电源各输出电压组额定工作电流值不超过电流表额定量程就行,超过就会引起烧电流表,电流表与ATX电源串联等同于一条导线,当开关闭合时候,电流工作就会形成回路状态,相反当开关断开时候,导线相当于开路状态,即电流表显示量程为0A.

网友:
引用 网友K:
路过   学习哈     不知道  所说的电流表   是什么样的》?

普通钳形电流表,这里电流表检测的应该等同于本身两端相连负载通过的电流值,如果并联的话,检测的电流值应该明显小于负载额定电流值.

网友:
不查工作条件随便乱换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Y:
是这样子的,CPU工作时候,一般电源黄色线12V工作电流值会发生跳变,即在主板待机时候,电流值不会产生为零安 ...

我用2A的电流表,一打上开关就烧了。是不是接通电源瞬间电流超过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