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通病先换灯管再做其他的工作

楼主(2011-11-25):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的HP w1907显示器,说一开始用有时候点一会就灭,有时候还能用,到今天为止客户的显示器终于倒下了。客户拿来我们第一要插电进行测试一下看看问问题。插电等闪,有时候又不闪了,直接不亮,屏接上无显示。拆机吧,把显示器看了个遍,这HP的显示器咋拆呀,还真没拆过,无从下手。就看看咱论坛的贴吧,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一搜有不少同志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经过仔细观察屏的正面左右下方还真有个可以撬的卡扣,拿螺丝刀开始撬,撬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把右边的壳弄断了,哎伤心啊断点还不是那么坏,拿502给沾上了,到时候告诉客户不小心把壳踩到了。拆开了,看了下电路板没有肉眼能看到的烧痕或硬伤。拿表测输出电压呗,有输出但是一接灯管就电压拉下来了。用专用测灯管工具测灯管背光板亮了。看来灯管能点亮,初步判断灯管应该没问题,当然我是菜鸟,只能想这些。灯管没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我唯一思路很清晰的是肯定是高压部分出的问题。都说9917GD爱坏,我量了也没问题。我正好有两组灯管外挂灯管看看能不能正常。接上后灯管正常各线路供电正常开机指示灯也变正常了,害我绕一大圈,这个时候已经快要下班了。正好没换过灯管,这是第一次,就赶紧拆下下来着手换灯管吧。拆出来灯管发现头的皮套往外拽线头有点短,把皮套头整裂了一点,但是使用应该没问题,这个时候又发现热缩管没有那么大的,毕竟我从来没换过灯管所以没准备,跑我们前边500米远的商城买了热缩管。回来就只有10分钟要下班的时间了。我焊接了一个灯管,测试正常OK,准备明天换另外一个,顺便说一下我测试的那个带支架的灯管支架和皮套卡不进去,所以手工换掉废的灯管。灯管不是两根嘛里边有一根不亮,肯定高压保护了,这两组都是这个问题。我是统统换掉了,管他好用不好用,毕竟用那么长时间了肯定老化了!今天先写到这里明天待续。。。。。

补充内容 (2011-11-26 18:45):
今天把灯管换掉了,费了好大劲才手工焊接好灯管,结果装完亮下灭,不知道高压背面那个芯片哪个引脚接正在查询当中。。。。。

补充内容 (2011-11-30 08:38):
灯管后来我换了两组带支架的,结果上去一半高亮,一半暗,希望大家能给我这个菜鸟说一下买什么样灯管适合这款显示器用!

补充内容 (2011-12-9 16:18):
HP这个W1907今天换完灯管已经完美结束,淘宝买的灯管真不错,如果有朋友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联系我QQ:404222373

网友A:
哈哈,楼主还真的很菜,你不知道吗,惠普19寸这款SB机器是用的软思的板子和屏,用上3年左右,上灯管的的反馈线就会虚焊,一般情况加焊就好。如果灯管黑了才换掉。这种情况基本上很少。另外还有一点,这款机器如果你用的灯管质量不好,或者是大功率的灯管的话,很可能会导致屏幕一半亮吗一半黑,或者直接闪黑。建议原灯管没烧黑就不要换。

网友(点评):
灯管反馈线加焊后保护的也有很多。 一般去保护吧。懒的换灯管。

网友:
谁有宏基V193W 屏为LTM190M2-L31的MCU程序啊

网友:
学习下,灯管焊点没有包好也会短路导致一般黑一半亮的

网友:
难道你不知道去保护是又风险的吗,烧时间长了液晶面板很容易损害。并且这款机器加焊反馈必好!一般不需要换灯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还真的很菜,你不知道吗,惠普19寸这款SB机器是用的软思的板子和屏,用上3年左右,上灯管的的反馈 ...

唉,原灯管焊上不亮呀,倒霉所以换了一组灯管,高亮一半暗,不知道用什么样灯管好些,你也不早说,这是我第一个维修的HP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原灯管焊上不亮呀,倒霉所以换了一组灯管,高亮一半暗,不知道用什么样灯管好些,你也不早说,这是我 ...

哈哈,用细一点的灯管,或者直接改高压板,这样可以免除再拆屏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