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P 4416S机器的图纸啊。主要是看下这个芯片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1-11-25):
目前是Q1030击穿,就是不知道这个MOS是什么型号的。还有它的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有知道的修过的说下。顺便问下。除了这个坏了换后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MOS不用管型号 沟道正确就行啦

网友:
基地有。我下过。自己找找

网友:
这个机子我修过几个,像短路的一般不会只坏个MOS管,总电还有电池管理芯片都很又可能也会烧坏

网友:
控制芯片是TI_TPS51124RGER_QFN_24P     这个管是局部的低端管  要图纸吗。 我可以传一个给你

网友:
FDS6690AS是这个MOS管。主控芯片TI_TPS51124RGER_QFN_24P

网友:
谢谢了,有这个图纸最好。麻烦传个,我的邮箱:fenchun123@yeah.net

网友:
管子换了一对,上下全换了。管理芯片也换了。开机电流到2.11,没有几秒就大电流了。这个难道又击穿了。有修过这个机器的给帮忙下啊。谢谢。

网友:
谁有4416的图纸啊。AMD芯片组的。谢谢

网友:
图来了 你下吧

hp 4416s AMD 图纸.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