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引起液晶显示器亮线原因!!!

楼主(2011-11-25):
我相信维修显示器的,都看到过屏幕上存在亮线的现象,这亮线到底可不可以维修呢? 看了以下图片就知道了。

   大家都看过维修相关资料,对液晶屏都有一定的了解,我再这里简单说说液晶屏的原理:液晶本身是不会发光,我们所看到的图像时液晶转换,通过背光(LED、LCD)呈现,液晶屏分为四层,上偏光板、下偏光板、上玻璃、下玻璃,上玻璃通常叫CF面,下玻璃通常叫TFT面,这就是我们厂看到的TFT-LCD,有了这些它并不够,它还需要一个稳定的电压。

  更换过液晶屏灯管的同志应该都看到过,液晶屏还连接了一块电路板,前方跟左边都有几颗长方形IC,这个IC是需要COG来Bonding上去的,这几颗IC控制着液晶屏的每一条扫描线,
我们常说的1440*900的分辨率,就代表液晶屏纵向有1440条扫描线,横向有900条扫描线,如果其中任何一条扫描线断开都会造成亮线的发生。

  这一张图片是通过200倍的显微镜拍摄的。
这个是叫做线路刮伤,为什么会出现线路刮伤呢?
因为这块屏是在出厂的时候就存在轻微的线路刮伤,仍然可以传输信号,无亮线出现
经过长时间时候,线路会慢慢的腐蚀,因为ITO线路是金属线路。
  我之前在工厂的时候,凡是线路断开的液晶屏,都做报废处理。

网友:
又学到一点,不过,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修好呢?

网友:
我自己用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开始漏光了,清理过一遍,越搞越遭。

网友:
好像有专用设备来搞这个吧,听他们讲叫压屏,最少60一次,成功率不高,且机会只有一次,没成功就彻底报销 好像那设备要二十万

网友:
   造成亮线的原因远远不止这一个原因...
   有一些屏是天生亮线(从面板厂出厂的时候就有线) 这方面有制程工艺方面的因素.异物.ACF胶.湿度等等.
   有一些屏出厂前是好的..流通到市场上.别人装成整机显示器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亮线.这种后生的线.大多是由于ITO断线.或者TAB损坏.造成.如楼主所讲.
  据我所知道现有的技术来讲.ITO造成的亮线.可以重新焊接ITO电极..TAB损坏造成的亮线可重新压合.亮点可以打成暗点..半线可以打成暗线...

网友:
还没那么深入了解过这些东西,平时就是换换灯管,修修高压等.

网友:
......................
看的懂,主要是修补了啊,200倍显微才能看的清,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