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物理坏道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11-25):
第一,用一些软件来对硬盘进行处理。
    将坏道进行隔离。推荐软件是FBDISK,不到20kb。它可将有坏道的磁盘重新分区,把坏磁道设为隐藏分区。FBDISK要在DOS下运行,具体作可根据其提示进行作。
    用PartitionMagic对硬盘进行处理。先用PartitionMagic中的“Check”命令来扫描磁盘,大概找出坏簇所在的硬盘分区,然后在Operations菜单下选择Advanced/bad  Sector Retest”。再通过Hide Partition菜单把坏簇所在的分区隐藏起来,这样就可以避免对这个区域进行读写。如果系统提示“TRACK 0 BAD,DISK UNUSABLE”,那么说明硬盘的零磁道出现坏道。这需要通过Pctools9.0等磁盘软件,把0扇区0磁道屏蔽起来,最后用1扇区取代它就能修复。

网友:

第二,重新分区再隐藏。
    windows系统中自带有Fdisk,用Scandisk和Norton Disk Doctor估算出坏道大致位置后,利用Fdisk分区时为这些坏道分别单独划出逻辑分区,所有分区步骤完成后再把含有坏道的逻辑分区删除掉,余下的就是没有坏道的好盘了。
第三,低级格式化。
    使用主板自带的硬盘低格程序或硬盘厂家随盘赠送的低格程序如DM、LformAT等对硬盘全盘进行低级格式化处理,它可对硬盘坏道重新整理并排除。

网友:
低格有伤害的吧?需要谨慎啊

网友:
PM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好久没有维修过硬盘了,即使维修过的硬盘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现在基本上都是更换为主。

网友:
从来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