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yeston945G没有主供电一例。

楼主(2011-11-25):
板子接到手后。发现复位灯长常。。。。按常规。测电压。。。。发现只有CPU供电没有出来。。其他电压都出来了(1.8V 1.5 1.05V 1.2V )  就是没有CPU供电。。。。主供电芯片是RT8802A  找开PDF 。。查看。。。
     首先查DVD  1.28V    VDD 5V   正常。。。。。那就奇怪了。。。以往这个RT8802A的没有主供电。。一般都是DVD那里的两个电阻。。12V对地分压而所得到的电压。。一般都是坏其中一个电阻的。。。这次就是例外了。。
   然后看到RT8802A的1脚。是VTT/EN  。。看到有EN的字母。。可能是开启的信号。。。测得是0V。。。。会不会是这个脚有问题呢。。。。。。看到PDF  。。是intel的板子就连接到VTT 。。。。。。首先确定这个板子有没有VTT 1.2V先。。。
马上上假负载。。。。测VTT的    结果电压有1.2V  。那问题应该出在转变过来的电路有问题啊。。。。继续查。。。
      就用假负载VTT 的点。。跑了一下线路。。。。发现去一个PNP三极管。。      PNP三极管要B极电压低于发射级才能导通的。。。。。。测得PNP的B极为3.3V   。。那肯定不导通了。。。就查B极的去向。。。。又去到一个NPN的三极管。。。
NPN的三极管 B极(基极) 大于集电极。。就导通。。。。。。测得NPN的E极电压有4V。。。。。
条件满足。。。但是不导通。。。。测下来量。。。。发现三极管真的有问题啊。。。。。。只有一次有阻值。。。
在料板上找了一个NPN三极管换上。。。。结果。。。跑码了。。。。维修完毕!!!

觀念清楚..
楼主是怎么区分NPN和PNP 管子的呢,看了三极管上面的标识还是测量的。。。。
应该是PNP的B极,楼主写错了
什么E极? 搞的我好晕哦! 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8802的也遇到几个板子,不过我的不是8802这边有问题!看了LZ的维修,下次对于CPU供电也有几分把握!

网友:
那你平时修的那个地方呢????

网友A:
遇到RT8802A我通常第一时间测EN脚,嘻嘻

网友B:
楼主的E极(基极)这个似乎标错了.应该属于发射极. (B极)属于基极.(C极)属于集电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E极(基极)这个似乎标错了.应该属于发射极. (B极)属于基极.(C极)属于集电极.

对了。。标错了。。。哈哈。。。现在改回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遇到RT8802A我通常第一时间测EN脚,嘻嘻

原来你还是挺帅的嘛。。。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你还是挺帅的嘛。。。哈哈。。。。。

兄弟过奖了

网友:
晕,,三极管标错了,看的云里雾里

网友D:
现在是不是改过来了啊 我怎么看来看去这篇文章都没有错的地方呀,那位帮验证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不是改过来了啊 我怎么看来看去这篇文章都没有错的地方呀,那位帮验证下嘛

现在已经改回来了。。。。,嘻嘻。。。。。之前写三极管的是E极。。现改回来了。B极。。。

网友E:
PNP三极管要B极电压低于发射级才能导通的。。。。。。测得PNP的E极为3.3V   。。那肯定不导通了。。。

好像还没有改好啊!     E级如果为3.3说明C极E级导通   因此说明B极肯定为低电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PNP三极管要B极电压低于发射级才能导通的。。。。。。测得PNP的E极为3.3V   。。那肯定不导通了。。。

...

改了。。。这个是第一个三极管。。这个三极管没有坏。。。因为他的B极去到一个NPN的三极管的集成极(E极)  这个NPN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地的。。。。B极电压4V左右,发射极是接地的肯定是0V,,
符合条件。但是三极管没有导通。。。。。拆下来量这个三极管的确是坏的。。。。。

网友:
经验贴,谢谢LZ分享

网友:
你说的那个什么DVD啊,搞不懂

网友:
思路很清晰,什么时候我也有这实力?

网友:
思路很清晰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74894

网友F:
请问,楼主是怎么快速判定PNP或NPN的呢?

网友G:
主板上的三极管,比如PNP型的,不同型号的可不可以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是怎么快速判定PNP或NPN的呢?

拆下来后。。。。测量的。。。。

网友:
NPN的三极管 B极(基极) 大于集电极。。就导通

楼主这么描述三极管的导通条件有欠妥当
我记得应该是NPN管C点电位>B点电位>E点电位
PNP管则是E点电位>B点电位>C点电位

网友(2016-01-25):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是怎么快速判定PNP或NPN的呢?

两者CE级电流输出方向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上的三极管,比如PNP型的,不同型号的可不可以代用?

基本可以带用,工作在门电路模式信号控制部分的三极管一般属于小功率元器件。

网友:
NPN的E极电压有4V,明显描述错了,本身损坏的话,应该是C级工作电压没有通过E级接地啦低,在B级工作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即B级还有4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