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苹果,小小失误报废2条内存一个北桥。。汗

楼主(2011-11-25):
A1260...此机拿来不亮机,拆开裸板看电流应该是北桥问题,因为上次电流也是一样的跳法。加焊北桥后OK。。刚看到主板上有2个供电芯片有点腐蚀,于是重做了下,无影脚封装。不太好焊。正是这样埋下的祸根。。重做了后点亮了机就整机装好测试。谁知道开了亮了还没几下,一下大电流,一股青铟就冒了出来;赶快段电。整个机都很烫,后面摸下内存更烫,拆下一看2条内存上面都鼓包了。看来是报废了。不知道板子还有没有的救。。。

补充内容 (2011-11-29 14:42):
呵呵,拆开主板,测公共点也短路,测北桥显卡下面点容短路,先拆下北桥,在把以前芯片跟上下管换了,OK。。不短了,换上好的北桥,开机电流不跑马,主板有一个外接高清接口管理芯片很烫,拆下正常跑马亮机。。。。

网友A:
LZ中彩了,我上次把一栋楼的电都搞跳闸,就是没烧东东!

网友(点评):
厉害厉害。简直是太厉害了。

网友(点评):
绝对的高手

网友(点评):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额。。。苹果没图纸很难搞啊

网友:
我修了个A1286,可以开机听到开机声音就是屏上无任何反应。屏上几组供电也不知道,正郁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中彩了,我上次把一栋楼的电都搞跳闸,就是没烧东东!

高啊,害人不害己

网友C:
加油,血的经验

网友:
苹果的机器,我还是遇得少,希望楼主多发些关于苹果机的案例。

网友:
BGA封装的IC ,不好搞。容易吹爆。

网友:
可惜了,好机器啊,就这样被实验了

网友D:
楼主的遭遇可真够惨烈的了
有的时候发霉的芯片真的是害死人啊

网友:
焊完还是要量下供电 估计不是供电脚没焊好,就是驱动BST没焊好

网友:
牛人  就是牛。 谁说苹果没图纸的  基地就有大把的。

网友:
苹果的不好修。哪位知道苹果开机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是什么意思,网上说是内存,可是板载的内存。有时亮有时不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高啊,害人不害己

应该直接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遭遇可真够惨烈的了
有的时候发霉的芯片真的是害死人啊

是啊,尤其是苹果的,焊盘小,不过机器已经修好了,北桥烧了,还有一个外接高清接口管里芯片也烧了,直接不上了。。幸运的是没烧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直接接地了

应该是上下管控制脚没接触不良导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油,血的经验

呵呵,北桥烧了,和一个外接芯片少了,换上就好了 。。。

网友:
苹果不好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