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L-NC51M主板问题!

楼主(2011-11-25):
联想L-NC51M主板 开机诊断卡代码FF CPU风扇不会转。待机电压就只有0.几V 无内存供电 有好几个这样的主板问题一样 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网友:
虚心请教此类主板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网友A:
4针电源阻值多少?上下管?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CPU风扇不转,上U就重起,一直没查出来问题,不知道怎么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58090

网友:
你肯定是测量错了吧,待机电压那么低,主板能触发吗,而你说主板诊断卡跑FF,这说明主板已经触发了,而0.几伏的电压是不会触发的,这与你说的有茅盾

网友:
确实是0.74V电源通电后就能出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针电源阻值多少?上下管?

4针对地无穷大

网友:
待机3VSB待机电压 没有 一般网卡或桥坏 你打下阻抗看是不是很低就是短路了

网友C:
K8N5GM吧,通病是北桥虚焊,加焊时注意温度,此桥爱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K8N5GM吧,通病是北桥虚焊,加焊时注意温度,此桥爱爆。

我没家伙拿风枪行不

网友:
无内存供电     你先看看开启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针对地无穷大

是CPU的4针电源插座!

网友:
先把待机电压搞好了,再说其他的!

网友:
昨晚我修了一块这样现象的板,加焊北桥成功,你要知道是不是桥,用手压北桥散片后开机,看是否跑码!

网友:
桥的问题,做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