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4N78,开机不亮,向各位求助

楼主(2011-11-25):
华硕M4N78,插电自动触发,cpu供电12V 正常,cpu电压0.8V,不上真U的时候是1.2V,诊断卡上 时钟灯不亮,请问往那里查,请给个思路,顾客是,电源也一起烧坏了  求助

网友:
不好意思是,m3N78

网友:
同楼上,你要测测I/O的供电等等!

网友:
上电就触发,又没有时钟,客户电源也同时损坏,估计南桥也挂了。

网友:
可以查查时钟芯片旁边那个晶震起震没有

网友:
什么都没测怎么帮你?

网友:
汗死我了,清BIOS后按触发条件修,南北桥、BIOS、IO条件什么也没查啊你

网友:
先还是老实点吧,查主板上的各路供电是否正常,不用管他什么时钟灯有没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