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TB硬盘为乱码 [

楼主(2011-11-25):
请教师各位大师技嘉GA-H67MA-D2H芯片组BIOS检测希捷1TB硬盘为乱码 [ ,拨掉数据线重插后又能识别型号,运行分区软件后格式化死机又识别为乱码 [ ,我用80G的串口能识别型号.请问是硬盘固件问题还是BIOS问题.看网说H67芯片组有问题被召回过.不知是不是主板问题.
芯片

网友:
以前试过有一片华硕板BIOS里认到硬盘也是乱码的,也可以用

网友:
接别的电脑上试试

网友:
在别的机子上把硬盘全格了,做个镜像进去在看看

网友:
查下CMOS电路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