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mos管

楼主(2011-11-25):
各位帮帮忙,双mos管代换原则  双MOS管4932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点评):
这个脚位比较奇特,要么找同型号的,要么自己拼一个

网友:
你找一个板看一下它们的电路图上面是一样的就行了啊!!~

网友:
这个样式的双MOS管代换没有讲究 结构一样就行

网友:
那要看图纸了

网友:
实在找不到就自己改好了。

网友:
找够道一样的,引脚顺序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在班子上找脚位一样的代换,,基本都能成功的,不行就搞两个N沟道管子改装得了....

网友:
自己动手改一个算了

网友:
在板上找个引脚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N沟道8脚的双MOS管的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查到 能代换的,脚位挺 别致的

网友:
看mos  管  的d.s.g.级   有些双管有N和P之分的!

网友:
跟其他的双N管没什么区别呀,只是这里发的图不一样而已,用8脚的双N管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