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000加热下97551可以开机

楼主(2011-11-25):
接了台HP M2000的机子,拿来不开机,后面测得没什么思路,就换了个97551,换上后开机点亮都正常。可等板凉了后又开不了机了,以为是换得芯片有问题,又换了个现象一样,加热下I/0芯片那块就可以开机。附近的晶体都已换。电容。电阻都没有变质的,怀疑是板层内部断线,可又不知道怎么测。哪位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怎么解决的回答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要你自己去完成了哦!!!~

网友:
这个你观察一下1999有没有虚焊,另外就是输出的电容一般有问题

网友:
你看不开机的时候.晶振起振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