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求助!大湿们快进来!

楼主(2011-11-25):
刚接个主板,触发就掉电。加焊了一下I/O,跑码亮机。大喜~!马上装机,装好试机,不亮。插检测卡,一路跑到85,报警2短8短。反复试了多次,时亮时不亮。亮机键盘不能用,也进不了系统,显示器上左上角显示invalid partition table 。大师们给点思路,难道I/O坏了?I/O是W83627THF ,手上没有这I/O。。

网友:
跟据你这样说的~~~换了83627再来问吧...

网友:
Invalid partition table是引导分区错误

网友:
根据你的英文提示,应该是硬盘分区表的错误提示啊

网友:
你把键盘换成USB的,然后重新分区,做系统。这主板点亮了,就是基本没问题的,看你这个提示是无效的分区表的意思,你重新分区才行。你说的2长8短,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问题解决。北桥开焊。

网友:
北桥会导致硬盘分区错误吗?大师们讲解下!!!

网友:
仔细读下,是有时能亮有时不亮。

网友:
北桥开路?  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