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一块板子,重插内存显卡之类的都不亮,换颗电池亮了

楼主(2011-11-25):
手上有一块板子,重插内存显卡之类的都不亮,换颗电池亮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点评):
是ATI芯片的板子吧

网友:
典型的电池没电了啊,老大

网友:
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短路了。

网友:
呵呵,又是电池的事!

网友:
这个故障没有遇到过,是不是每次都是这样,还是换过电池就故障不在出现,能告诉大家是什么板子吗?

网友:
有些板要电池有电才能开机的

网友:
有些另类的板,上了CMOS电池才会触发

网友:
还用问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低于2.5V主板就会短路...

网友:
可能是CMOS电池的电量不足,CMOS电路没有工作

网友:
我也前两天遇到过

网友:
有些主板是需要CMOS电池才能开机显示的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遇到过换了电池BIOS也不存的。

网友:
有些板例如品牌机占多点,RTC电路只设计由电池独立供电,就会这样。楼主是否换电池前放过电?有很一部份放下电就好的了。

网友:
有些主板,是靠电池启动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需要电池供电才可以开机吧

网友:
说不定你换了个电池刚好重置COMS  所以就能开机了吧!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板,电池放电后开两次机就可以启动,关了机再开又不能启动。重复好几次都这样,测量电池2.9V,最后换了一个新电池好啦。为什么会这样呢!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