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LXM-WL19AH遇到新问题

楼主(2011-11-25):
今日接一台LXM-WL19AH显示器,开机后亮几秒钟后黑屏,之后几秒钟又亮,初步判断高压故障。拆屏取出电源板,目测颜色正常,只是有325V470UF电容鼓包,拆下更换,并将其它没鼓包的也一并更换,免得出现返修。下步就是连接驱动板,开机检测是否正常。恰恰相反,时亮时灭依旧。再查,用4.7K电阻自检高压却一直正常点亮。连上驱动板就不正常,郁闷中…………..,继续查原因吧,把焦点转向驱动板。怀疑电源板供电不稳?用其它的电源板取5V给驱动板供电,也是一样。测驱动板ON\OFF没有电压,测驱动板上10865V 3.3V,然后取3.3V飞线到ON\OFF,这样开机灯管亮了很稳定,但是按键关机时候,指示灯灭了但灯管却是亮的,说明驱动板不能控制关机。查按键板又都正常。另外,外接高压条时候,取电源板本身12V时候故障依旧。用测试灯管工具连接屏灯管时,屏灯管正常亮,没有间断性的黑屏,说明屏灯管是好的。连接屏线后开机显示与白屏交替出现。上述检查反反复复拆卸拆卸测量该线足足用了一天时间没弄出结果。是驱动板哪部分出现的问题呢?

网友:
从屏供电取一电压到ON/OFF试试吧。或者重新刷下程序

网友:
联想显示器MCU异常较多见,试试更换MCU数据看看。数据我有,网上也有卖,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设备。
提示一下,在强制点亮状态下,复位一下客户数据试试,根据你提供的工作情况,只能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