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都是什么原因导致要重新刷bois 的?

楼主(2011-11-25):
有老手谈谈经验

网友:
修统货板的时候,有些BIOS是空的,本体还的也有,程序坏的也有。

网友:
我说原因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

网友:
相对来说坏的还是少  我修过一块雷劈网卡坏 拆了网卡后 不跑码刷了BIOS可以了  但是USB不能用了估计这个和桥有点关系

网友:
不正常操作

网友:
多了 最常见的是不开机 不跑码 电压时钟复位正常 其他原因排除后就刷个试一试

网友:
系统使用中不稳定,有新的版本了,就刷bios

网友:
听说病毒可以破坏bios

网友:
我碰到过,拿掉了cmos电池,不久装上电池,不能开机,就刷bios才正常。

网友:
我见到过的一块主板,听说客户只是硬拔了下硬盘的串口数据线,(在关机状态下,当然待机电压还是有的),结果检测卡就跑D2了,一刷BIOS就OK了,让我赚了50大洋,哈哈。。。。。

网友(2012-07-03):
恭喜楼上的!

网友:
楼主 ,你都见习维客了,居然还能把BIOS写成BOIS,佩服

网友:
雷击 , 电池问题,  需要刷BIOS 的几率  ,  还是很少的。

网友:
雷击 , 电池问题,  需要刷BIOS 的几率  ,  还是很少的。        写作英文 太正常了  我就经常干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