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上网本

楼主(2011-11-25):
海尔上网本大电流  拆两电杆对地0欧   有个芯片氧化咯取下SC4526038电杆就不短咯
sc4520638求这个芯片的代换。。。手上只有SC4520906

网友:
定一个新的不就行了。

网友:
直接上图给大家看看,这样可能确定替换什么的

网友:
上网本的配件不好找啊,代不好故障会扩大。

网友:
有图的话就可以自己看咯``呵呵``本本没图``IC也没图``看大侠们先前遇到过没咯``坛子里也搜不到这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