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改XP后摄像头找不到啦!!!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1-11-25):
联想Y460  改了XP后找不到摄像头了,去官网也找得摄像头驱动装处也不行,我又改的WIN7  也是找不到摄像头  ,  去官网下的驱动打的也不行。  那们兄弟碰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官网有号几个版本,你可以换其他的试试,不行就换个版本的系统,用驱动精灵更新一下驱动.......

网友A:
你驱动驱错了吧

网友B:
我装win7直接驱动好了啊,你用安装版的?

网友C:
那以前是win7 吗? 先备份下以前的驱动哦你噶

网友D:
看看硬件是否有打问号的?先找到硬件再说!

网友E:
换个系统试一下吧

网友F:
我怀疑是  BIOS 里面设置问题 但没找到那个关键郁闷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个系统试一下吧

系统都换了好几个了  都一样的现像。   都认不到摄像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看硬件是否有打问号的?先找到硬件再说!

就是没有打问号的啊   那个硬件都找不到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以前是win7 吗? 先备份下以前的驱动哦你噶

以前是WNIN7  后来改了XP 就找不到摄像头啦。  当时也没想那些要备份驱动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装win7直接驱动好了啊,你用安装版的?

GOST。。。。。。。。。。。。。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驱动驱错了吧

去官网下的驱动啊!

网友:
驱动打错了 或者是快捷键把摄像头关掉了啊

网友:
你试一下,装下键盘驱动,装好后有个按FN+那个键可开关摄像头的

网友:
还有电源管理程序最好也装下

网友:
推荐使用联想专用XP系统,试试看吧?不行的话那你就杯具了

网友:
官网有好多版本的,别驱错了

网友:
实在不行那就是不适合装xp

网友(2012-06-03):
额,我也正遇到这个麻烦了,XP里就是没有摄像头的设备,更谈不上驱动了。。。。正在解决当中。。。。。。。

网友G(2012-08-19):
系统试试纯净版吧,有些ghost版不适合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