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X-BLUE G45主板,跑D3 卡住 不报警线

楼主(2011-11-25):
捷波X-BLUE G45主板,跑D3 卡住 不报警线 刷过BIOS 各电压正常,时钟,复位都有,但点复位针过三四秒才重启,又跑D3卡住 有时候会跑B0 CPU上的CD2.93
cpu

网友:
会不会是CPU不支持吧,换一个U试试吧

网友:
看下CPU座有没虚焊
不行,就焊下北桥吧

网友:
CPU不支持,上个扣肉

网友:
CPU座虚焊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