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1-11-25):
笔记本滚动条好久了  还没有进去XP桌面    换了几个系统   扫描硬盘 没有坏道    还是进不去XP桌面  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情况一般重装系统试试

黑色思维 -2

网友:
主板问题。硬盘问题。 主板问题可能大一点。具体的话要看看才知道

网友:
把硬盘卸下来   然后硬盘给别的笔记本  可以进去XP桌面    硬盘是没问题   那你说主板问题可能大一点  大概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一般重装系统试试

换了几个系统   还是一样的

网友:
估计跟内存或者显卡有关了

网友:
排除硬盘系统一般都显卡问题比较大了,,先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不装所有驱动试下,如果还是不行,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B:
我修过无限滚的...后来是南桥的事.

网友:
确定了 裸板挡进度条的话··   看进度条滚动多久。    那个时候 一般在 使用到 显卡  声卡 网卡等等  当然 南桥是基础

网友:
要看什么机器了,有的是系统问题,先不装显卡驱动,有的则是显卡问题,要做BG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无限滚的...后来是南桥的事.

南桥怎么修

网友:
晕死..换桥啊..还能怎么修..

网友:
没人提到温度高?不过你能解压试装几个系统,南桥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碰到过 用安装版的系统 驱动手动安装 好了 之前也是换了很多版本 甚至换了新硬盘也不行

网友:
那就很可能是桥的事!

网友: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系统,如果用的是克隆版不行的话就换成一步一步安装的光盘吧,最好在CMOS里面把声卡,网卡都关闭掉再装

网友(点评):
用不着找关闭那些设备吧?

网友:
我有碰到过,用慢装的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7楼建议,,我也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