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5主板,每天第一次开机必定死机,重启后正常。

楼主(2011-11-25):
P45主板,每天第一次开机必定死机,重启后正常。怎么办啊!!!!!!!!

网友:
先软件在硬件,先刷BIOS看看!死机时看看在什么地方死机

网友:
我有一块华硕P5KPL的,早上第一次开机不显示,按着开机键关掉后再开机才能显示,进系统后一切正常!

网友:
死机死到那里,是当码还是当屏?

网友:
主板爆电容了也会这样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坐等答案

网友:
死机显示器显不显示,刷BIOS试试

网友:
我试过是内存问题,你换过?

网友:
可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死机有进系统的时候。有进系统后用2分钟死机,换过内存,重装系统,故障依旧,bios更不可能,出现故障才最近几天,以前都好好的。电容都是固态电容,看不到怀孕现象,我也估计是电容问题,但是不能确定问题的具体位子。

网友(点评):
主机的电源,也不要放过,以前遇到过,能用,客户最后不修了,没弄清楚那里的问题,

网友:
估计南桥出问题

我感觉也是南桥的问题多

网友:
电容有轻微问题

网友:
和我的一样,第一次开机硬盘灯一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