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PDP403等离子维修

楼主(2011-11-25):
          接收一台TCL PDP403等离子电视机, 故障现象如下 起初感觉是有暗先, 其实不是暗线, 是有很多的亮线(常亮的哦)。但是当没有信号的时候TCL的图标和菜单都很正常。
没办法 第一次修这玩意, 先把逻辑板全部大规模IC全部加焊 加焊后还是一样 晕了

      再仔细想想 图标和菜单都正常 屏部分应该没有问题  屏全部电压都正常 就考虑机顶盒的问题了   这个等离子电视机是外接
信号解码器的(没有解码器就不能开机的)  拆开解码器  网上查找维修手册  维修手册判断为倍频电路出现问题  可是接VGA信号
也是一样问题?说明和倍频电路没有关系(VGA信号不经变频电路)

     如果这样剩下的只有几个IC有联系了 DS90c383AMDT信号输出转换  AD9883A数模转换 MX88L284AEC 数字信号处理, 先把DS90C383AMDT换了 故障还是一样 可是手上没有另外两个IC了
我就拆掉AD9883A 拆掉后出现花屏, 什么图像都没有(菜单还是有显示 )然后又装上AD9883A ,没有MX88L284AEC呀?
怎么办?

     休息一会,又想了想 ,这个问题会不会是内存坏掉了呢?呵呵 死马当活马医吧!先拆掉其中一颗内存 就是图片左边那个 ,拆掉后故障还是一样,心中大喜O(∩_∩)O~,希望就在前方了,马上把拆下来的内存和板上的内存调换一下,试机全花了(说明换第一次拆下来的内存是坏的),内存型号为HY57V161610DTC-7,找边所有维修板 ,终于在一块DVD解码板上找到一颗一样的(就是图上右边那个),换上去,两颗内存全部焊好,试机正常图像出来了O(∩_∩)O~高兴

       上机顶盒图大家看看 ,右边为电源板 左上为电视接收 音频功放板,左下为变频板 ,在变频板下面为信号转换板 ,这个电视的遥控器可以使用万能电视遥控器对码使用。机子感觉效果还可以,客户说以前1W多买的,不舍得换,以前修改一次1K多、。修这个电视机花了我10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大规模IC都加焊过,确实就是一块内存造成的故障。

网友:
等离子里面的板子比液晶显示器里面复杂多了,这次收了多少维修费?

网友:
哪你收多少吖! 我上次修哪台也是32寸的! 电源问题!    才收了两百!??   哎! 应该收多点都好了!

网友:
我发现修大点设备,比修笔记本还赚钱呀

网友:
我也修过同行送来的42寸等离子电源板,才收得50元,修PFC(功率因数校正电路)

网友:
修值钱的设备比较赚钱 啊  或者搞别人搞不定的 很赚钱的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呀,思路不错

网友:
楼主肯定把人家黑了。。不然不不会不说的

网友:
跟电脑一样吗?内存不行的话就花屏?楼主确实厉害。

网友:
电视机也有内存?

网友:
看来以后液晶电视的维修也是一种出路啊,这个好好研究一下啊

网友:
家电数字化了,都成一家人了...

网友:
机子价值高, 还是二修,上家修不好的东西接手后先定个最低维修价,客户接受就修,否则不修了,没有谁黑谁的说法。假如一块数控机床的电路板给你修,你就换其中一个电阻,价值1毛,你不会收50就算了吧,收的是技术钱,不是零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