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发一例等离子电视机的维修案例,只花3元钱搞定,可节约800-1600元白银。

楼主(2011-11-25):
32寸海信等离子电视机的维修经验。海信TPW3208系列等离子电源电路原理图(提供图纸:因为太大无法上传)。故障为:一次开机后,要等5分钟左右才能打开二次开机,同时没有声音。这种现象是2种故障表现。第一:首先解决电源部分的一个电解电容,大部分一眼就你看出,是电解电容爆裂或者烧坏,更换一个就立即解决一、二次开机的等待时间了。第二:没有电视伴音故障,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通过分析电路,主要是存储器这个硬件故障,只要花3元钱换上去就OK了,具体有不明白的可以单独交流维修经验。因为等离子电视机电路复杂,有CPU和一些控制集成电路,不和一般的电视机一样,对只修理电视机的维修人员是一个新课题的。一般维修人员只有换这个控制主版的,一般在800--1600元的价格,如果找到主要原件更换,就3元解决问题,不过更换这个存储器原件,要有一定的焊接经验和焊接工艺的啊!!!(如果有维修高手,可以单独交流,QQ:278693798)
(强烈要求申请转正)

网友:
海信TPW3208系列等离子电源电路原理图(提供图纸:因为太大无法上传)。

网友:
这样就像转正。图想办法传上来,太大的话分成几个卷传。

网友:
修一个32寸 电视要1600元,是不是买新的也不要这么贵?傻子才修

网友:
版主什么意思啊?我的图纸传不上去啊?我自己的维修全部都告诉了,什么叫不分享啊?

2个硬件更换就OK了,还要怎么说啊?凡是维修人员一看就知道怎么更换的,这么简单的维修更换还要怎么说啊?可笑!

网友(点评):
想办法传图。传不上去PM管理

网友:
等离子电视的主版维修人员就要800---1600元的,可不是液晶电视啊?  反正我们这里是要这个价格,还要定后厂家发货的。我请过4个专业维修人员看过的,2个要这个价格,2个说修不了。哈哈....

网友:
储存器芯片是什么型号,是24系例的吗,另外储存器要刷程序吗

网友:
存储器要有数据才行的

网友:
值得修或不修不是我们谈的那是客户去理解.去合计的 .不过地方差异也许有人会修的.希望以后找你能给点真实的经验.谢谢.

网友:
存储器不需要刷程序的,会自动存储所有的程序的。

网友:
版主请联系我,我给你传这个电路图,你帮助传上去吧?  QQ:278693798

补充内容 (2012-5-16 18:11):
补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