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bond 87383MG/K1 A1 是什么芯片?有代换么?

楼主(2011-11-25):
Winbond 87383MG/K1 A1
   47108006-AA
     714NSSA
这样标着的.是什么芯片?

用这个87383MG/K1A1
           47178004-ZZ
               719NSSA
  可以代换么?这个样的.看图

网友:
额.看了下图纸.是EC.我晕额..LCD POWER(液晶屏供电).不小心碰了下VIN..现在开机点不亮了.一开机这块芯片发热严重,不知道换了它之后行不行....

网友:
明显EC挂了撒。

网友(点评):
额.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东西坏了..只能先换了试试

网友:
哎..高手都是留一手的...没人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