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511摄像头

楼主(2011-11-25):
有修过这个本子的嘛?告诉我下这个Q2017在板子那个位置 这本摄像头电压不够,跑电路找不到Q2017

补充内容 (2011-11-29 19:23):
已经修好了,花了我2个小时找到他的位置了,是Q2018坏掉了

网友A:
电压不够可以飞过去 一个供电  你确定后级没有短路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够可以飞过去 一个供电  你确定后级没有短路的话

飞了个5V摄像头正常,我就是想把它修好,唉 郁闷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了个5V摄像头正常,我就是想把它修好,唉 郁闷死我了

能解决问题就行 不用追求完美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不用太追求完美,人无完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