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8282是怎么完成关机操作的?

楼主(2011-11-25):
如题!关机的时候是怎样的步骤啊!水平差的太远啦!没办法。麻烦各位了!
这个问题里的还是这块主板: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586046
接电源时正常短接开机针脚正常跑马开机但不能关机。
短接开机针脚几秒后看到诊断卡上复位灯常亮测CPU无供电。但是电源却没有关闭。
再短接一下开机针脚复位灯熄灭。电源继续 供电。
此时短接一下复位阵脚可以跑码开机。8282的第9脚和pson#是直通的!
这是查哪里啊
复位灯常亮

网友:
知道了,第5脚拉低后直接拉低第9脚。在短接开机针脚几秒钟后测第5脚电压已经被至高。但是第9脚依然是低电平,说明8282还是有问题!因为插电源的时候是正常的并没有直接开机,测绿线上拉电阻也正常!这样基本可以确定是8282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8282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8282的问题了,关机跟开机是反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