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烧我两条内存!

楼主(2011-11-26):
今天来了一台二修机。电流0.8-1.5跳变。以为是内存不过。换了两条测试。还是一样。按一下北桥很热。拆机一测北桥短路了(声卡芯片网卡芯片别人有焊过)。换上北桥开机还是不然。0.8跳变。内存不过吧。用之前的两条测试的。换来换去不亮。就又测试了一下内存CPU数据线看一下会不会没有焊好。测试了没有问题。于是又找了一条512的内存上机亮了。晕。原来两条好的内存测一下机都挂了。GM965的桥大家以后小心一点。

网友(点评):
打一下内存供电对地 看看短没短,没短的话能修复

网友:
这个遇到真该小心点。

网友:
内存怎那么容易烧呢 我还没弄过烧内存的

网友:
内存其实是容易烧的,我的1G内存就在一次雷击中坏了。

网友:
以后注意了

网友:
我的一条内存在我手中的静电中报销了,那时我正在感冒中,手摸铁东西都能打出噼啪的声音。

网友A:
不明白,北桥短路了相当于没有电压了,怎么还会烧内存

网友:
在这么夸张嘛,如时这样,你可以去放电了。。。。

网友:
不明白,北桥短路哪来的电压?楼主是否可解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北桥短路了相当于没有电压了,怎么还会烧内存

可能不是对地短路,你的理解是短路是对地的,也有可能其他信号脚跟供电脚短接了。

网友:
不是吧,它的电压哪里过来烧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