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坏道扫描完成后,怎么查看坏道扇区?

楼主(2011-11-26):
扫描坏道结果在哪里显示呢?

网友:
打叉的就是坏道啊

网友:
不可以显示绿块位置

网友:
你看MHDD扫描到百分之多少的位置。再用百分比乘以硬盘容量。估计坏道位置

网友:
呵呵,没人说下,真难

网友:
在中间不好搞。如果在后面可以用砍一部分。

网友:
右下角有显示,但只能看到最后的几个。要全看只能去看它的LOG文件 。
所以我从不用MHDD,都是用WIN下的VC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