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知从何下手

楼主(2011-11-26):
新手,昨天碰到一个快主板,不通电,放电后和强制开机还是不通电,表面电容没有爆的,不知从何下手,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量下待机的那个晶振有无电压,待机的5v 有无输出

网友(点评):
我的遭遇跟你的是一样

网友:
从电源查起,首先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
电容爆能开机。只要不击穿短路

网友:
查一查待机电路

网友:
查下3V   5V有没有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4885-1-1.html

网友:
灌水,拿分走人

网友:
首先看下五大触发条件有没有,电池有没有2.5-3.3V,跳线帽有没有2.5-3.3,开关脚有没有3-5V,晶振有没有起振,PCL槽A14脚有没有短路,或者3.3V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量下待机的那个晶振有无电压,看待机的5v 有无输出   查3.3V 5V 打下开机针,电池 管子有无输入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4885-1-1.html

太深奥了,初学者真的看懂,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ATX电源入手   拿分走人

网友:
我建议楼主多点看看初级的基础知识再来看别人的回贴。

网友:
首先确定下电源是好的,其次确定一下是不是CPU供电短路,就是拔掉哪四针的插头,试下能不能开,也可强制触发试下,能开,就是CPU12V短路,量供电管好坏等,不能开说明主板别的地方有短路的地方,要从电源插座哪一个个对地打阻测了。。。。。直到找到哪个供电短路为止。。

网友:
3.3V  5V   12V还有4P上得电压   有没有短路  ,这几处电源短路会造成 电源自保  。这几处短路了就看你的南桥吧,基本上我遇到的都是3.3   和4P上短路的多,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查一查3V5V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