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出现蓝屏c000021a,进不了系统,急!

楼主(2011-11-26):
昨天重装了一下系统,什么都做好了,重起后蓝屏c000021a,进不了系统了,怎么办!

网友:
检查下硬盘看看

网友:
百度下蓝屏代码

网友:
如果是两条内存的话拔掉一条试试

网友:
把显卡拔下来,用橡皮擦擦。若不行换个版本重装系统。

网友:
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下

网友:
清洁下内存 试试看

网友:
建议再重新装一下.

网友:
在BIOS中设置硬盘启动

网友:
进PE试试,会不会蓝屏

网友:
好像是和360冲突,安了个金山杀毒,貌似没事了。

网友:
出现【c000021a】,这是:“非正常关机”引起的磁盘损伤!

网友:
你的是什么机器?台式还是笔记本啊?台式的话拿到一个内存在做次系统试试,要是笔记本的话进BIOS里改下硬盘模式!

网友:
清洁内存,检查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2012-04-27):
到百度上查下蓝屏代码

网友(2012-05-30):
按F8看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能不能进
不能进就重装吧

网友:
查硬盘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大家都说了内存硬盘干一下.楼主去试试先.

网友:
内存  或硬盘的问题应该

网友:
0x00000021 檔案的一部份被鎖定, 現在無法存取。

网友:
可能性就有点多了.

网友(2013-01-12):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错吧? 把显卡拔下来? 还用橡皮擦擦?

对,你没有看错。21a代码多数与显卡或显卡驱动有关,尤其是g的系统。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看看是否还蓝屏。
如果不蓝基本可以排除是系统的问题。
再看内存,硬盘。

网友(2014-10-09):
我的也是  求解答!

网友(2015-04-26):
我来验证一下 我的机子啥毛病  。码和你的一样 。但是我的是关机的时候出现的。

网友:
显卡。我遇到过,不信你把显卡 驱动禁用了,就能正常进系统了,换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