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帮助

楼主(2011-11-26):
昨晚电脑一直好好的。今天早上开机点击宽带连接发生错误,代码678,找不到 netcfg.hlp文件 ,账号密码都对啊,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现在用的公司电脑,在网上查了查,还是没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如有知道的,能和我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了

网友:
那是宽带的问题啊。是不是中间的连线有问题,检查下,把账号密码从输一下

网友:
账号密码,我都重新输入了还几遍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有可能是中病毒了也说不定啊

网友:
猫的灯闪的正常吗?还有网卡的灯,看看线插好了吗,再不行就打电话给电信或者网通

网友:
打10000,找电信,如果是电信的话,如果不是,找该运营商

网友:
下载 netcfg.hlp 放进C:\WINDOWS\HELP文件夹下 试试

网友:
重建个宽带连接试试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你看下猫的灯都正常吗? 还有看下你的本地驱动什么都对不对.

网友:
先查猫,再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