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电源指示灯绿色一闪一闪的不停

楼主(2011-11-26):
高压板板号;715g2538-4 驱动板板号;715g2498-1-ao    5V滤波电容换了,按键换了。插上驱动板5V就拉低成1.0几V不插驱动板5V一直正常。12V断开也一样。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没连接屏对吧, 那很可能就是驱动板坏了,5v正常 12V你也断开了, 随便找个驱动板接上试试 !这样马上就判断出来了。

网友A:
可能是驱动板短路了 单独给驱动板供电看看。

网友:
能不能看到LOGO的画面,,,如果能看到的话,,,就是电源部份出了问题,我前几天修了一台也一样的问题,,,,这个现象叫带不起负载

网友:
屏线没插  我换了快别的19寸驱动板也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驱动板短路了 单独给驱动板供电看看。

不插驱动板供电 5V正常一插  就拉低 换了快别的驱动板也是一闪一闪的不过5V正常

网友:
驱动板上信号输入的插头拔插一下试试

网友:
检查5V输出的二级管是否不良,有可能是5V输出负载不良,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
要是我见到这样问题直接秒杀!     跟着拉低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