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2A笔记本无线收不到信号!

楼主(2011-11-26):
换过系统,换过网卡,装了电源管理驱动,旁边的无限开关已经打开,屏幕也有图标提示,貌似键盘还有无线开关,Fn按键和F5按键正常,但就是不管怎么试无线就提示请确认无线开关有没打开,下面的无线指示灯也不亮。请问哪位大侠也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给个指点

网友A:
bios没关系吧?而且也找不到有关无线网卡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没关系吧?而且也找不到有关无线网卡的选项

很多都可以在BIOS里开启和关闭无线的,仔细看看,如果BIOS里禁了,你怎么弄指示灯都不亮的,

网友:
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就先刷写BIOS看看,后还是不行就查查无线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控制信号)看来自那里的,顺藤摸瓜肯定会查出来的。给自己点耐心。

网友:
仔细查查 是不是天线 有 虚接的地方 或者是  天线断了?  我之前 修过天线断的。。。。

网友:
看看bios设置吧

网友:
灯都不亮   不会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
BIOS里恢复默认,都直接刷了BIOS看看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  换键盘试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  换键盘试过了吗

换了,准备刷bios,换过键盘,网卡,系统,换了ec,加焊了南桥

网友:
不会是天线插反了吧?  我碰到过黑白两条线插反了检测不到无线网络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点,这个南桥坏的也多

网友:
装下联想的 电源管理

网友:
还是没有打开  很简单的  实在不行强行打开呗

网友:
没换南桥,有加焊,最后没找到问题,还是把wlan-off#强制3.3v了,可以收到信号,就是不能控制而已

网友(点评):
这个是我能想到的最后一招

网友:
驱动问题吧 遇到过一台,要联想原装的打包驱动。

网友C:
装的什么系统是XP的话,有没试着装下WIN7看看,有的机器XP下有些功能是无法正常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的什么系统是XP的话,有没试着装下WIN7看看,有的机器XP下有些功能是无法正常开启的

恩  说的很对  我以前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机器    LZ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