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上CPU开机马上断电

楼主(2011-11-26):
不上CPU就正常  。。。七彩虹GF520主板    上CPU看诊断卡跑了U的  就是马上断电     不上CPU量了主板个供电都正常

网友:
桥加焊了也不行

网友:
换个u试一下或则压一下cpu座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CPU不支持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还在研究中

网友:
多换几个U试验下!!!!AM2的经常会这样,不奇怪!

网友:
把几个电容都测一下。。。里面有短路的。。或者有容量不足的。特别是固态电容。。。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