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HP mcp61pm-hm V1.0B主板CPU风扇报错,断电保护

楼主(2011-11-26):
  今天接个HP电脑机箱 开机显示图如下,
主板  mcp61pm-hm V1.0B 型号。
此主板供电 CPU 温度都正常,没修过这个问题, 然后刷了下BIOS 但没有解决,

接下来, 我测 CPU风扇供电 插座旁边有个管他们相连,供电电压不正常 管型号  mw772l  用万用表 测量损坏,
    从新更换  开机正常了,

网友:
感謝樓主分享經驗.學習了.

网友:
供电电压不足,导致的。

网友:
很多的本本都是一样的问题,保护电路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