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貌似不过内存

楼主(2011-11-26):
手上有快板子。是华硕 M2N68-AM  拿到手上测电压 ,三大供电都正常, 上U跑码跑50 23 50 d3 EE 。跑道EE就停下了,然后插上内存,状况一样跑EE就停下,为了确认是否是没过内存我加了个喇叭上去。跑道EE就 嘀`````嘀嘀的叫。这点可以基本确认是没过内存,按照惯例刷了个BIOS,以为大功告成,上上U,还是跑EE以为资料没刷对,就用连续刷了3个不同的BIOS还是一模一样,应为此板被人加焊过桥,就怀疑可能不是桥的问题,还是好奇心占了上方,我又加焊了一次,还是同样问题,真是没什么思绪了。请同学指导一下。

网友(点评):
搞不懂加焊桥干吗,内存电路在AMD主板中怎么和桥有关系呢,基础不行呀

网友(点评):
換個u試試, 不行的話, 查內存工作條件, 尤其是spd的供電, smb_clk及smb_dat是否正常.

网友:
座子 容易虚

网友:
怎么还没人吖,真伤心在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U试,不行就查一下内存辅助供电和AD线是否正常!

换U试过了。我们测机用的3500+,我刚才拿客户的5200+试了还是一样。内存的AD也也查了。正常,现在真是无从下手了

网友:
不过内存旁边有个【up7713u8】 8脚的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是内存0。95V 辅助供电

网友B:
内存的主供电
负载供电
还有spd供电
和参考电压 都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主供电
负载供电
还有spd供电

用内存的负载测了。数据线没的。问题到是找到了,该怎么修吖。给点提示,麻烦了

网友(点评):
说的让人听懂些好不,都不知道怎么给你回答

网友C:
把桥丛植下,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桥丛植下,试试了

应该是桥的问题,不知道植了好的到不

网友D: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能不能好啊。期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能不能好啊。期待结果。

好!就冲你这句话。我现在就去试试

网友:
遇到这种状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搞定了麻烦分享下,谢谢楼主

网友:
我晕。没这个的珠网,得用手植了

网友:
我有  有块  这样的 板在修  ,  只不过  开始  是   NO    然后  跑到EE   没头绪啊  等待结果

网友(点评):
看看内存边上是不是有一个时钟大芯片,如果有大多数是坏了,在其它供电正常情况下,

网友:
不过跑到EE  就 掉电了      。。。。。。

网友(点评):
你这个情况不一定是内存这部分有问题,重点看一下为什么会掉电,问题就会出来了,不过内存是不会掉电的,可能和开机电路有点关系

网友:
我也有快,M2N68  PLUS的板,上不上内存都跑E0,也是刷了BIOS,焊了单桥,换了IO,故障现象还是一样的,没搞定,先在还放在那里 呢

网友E:
我认同8楼的! 内存主攻方向!  而且楼主既然有条件为什么加焊而不是重新植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认同8楼的! 内存主攻方向!  而且楼主既然有条件为什么加焊而不是重新植珠呢??

植了、不行。我想应该是桥的某个模块出问题了吧

网友(点评):
搞不懂,AMD内存数据和桥有关系吗,AMD数据是直接和CPU转换的,不是和桥

网友:
重植了还不行可能是桥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还没修好么   真纠结。

网友:
当初学修这个、就没教过基础、直接练了洛铁、就赶鸭子上架了。以前的师傅也是靠得经验维修。所以基础有限

网友:
换U试试 吧  EE 是不过U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板,大量们,出点主意,我们试试。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座试试。我遇到过一块精英的板也是这样,后来加焊一下CPU座就好了。

网友:
我的 那块  跑  EE  修好了   换桥 的  楼主

网友:
期待好的结果

网友:
同学些。修好了。换了个桥。OK了

网友:
桥的问题多

网友:
单桥。一般有复位大多数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怎么吧这个帖子改成已解决喔